哪个图传可以传输两路视频

楼主(2016-12-22):
哪个牌子的图传可以支持有两路视频的输入和输出,接收要同屏显示

网友A:
我是了解过 iOSD MarkII 有两路视频输入 应该大疆有这样的解决方案

网友:
用视频分割合并器

网友B:
ct210支持3路,不过不是同时,需要一个遥控通道切换.

网友C:
大疆的LB2高清图传就可以,不懂加我QQ505529730

网友:
要做左右格式吗?

网友D:
3路视频切换器某宝20多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3路视频切换器某宝20多元一个

是同时显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了解过 iOSD MarkII 有两路视频输入 应该大疆有这样的解决方案

那是视频叠加器不是图传

楼主:
左右格式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两路视频同时在一个监视器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的LB2高清图传就可以,不懂加我QQ505529730

除了大疆的还有啥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210支持3路,不过不是同时,需要一个遥控通道切换.

那我用两个带有接收的监视器是不是可以一个屏幕显示一路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视频叠加器不是图传

我只是以此推断大疆可能有你要的解决方案而已

网友:
LZ想要做3D FPV?

网友E:
你可以换个思路,用视频合成器后再给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换个思路,用视频合成器后再给图传

那个视频合成器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视频合成器比较好用

没用过,去淘宝慢慢研究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视频叠加器不是图传

左右格式,配上淘宝的vr盒子不就可以第一视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