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 250轴距穿越机重量问题

楼主(2016-12-22):
各位大神好,四轴新人请教一个问题,一般来说 全套装备的180四轴和250四轴的重量应该是多少为好?

小弟自组180四轴,目前配上电池以后重量在408g,这个是否正常。目前我还没有配图传和摄像头,电池是3s1800(电池重量130g)。

请大家看看我这个重量是否正常,另外也告诉小弟一下你们的四轴重量。谢谢。

网友A:
我觉的完全在合理范围

网友B:
250穿越 2204电机 200mw图传 2200 3S电池 6075桨 全重450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的完全在合理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穿越 2204电机 200mw图传 2200 3S电池 6075桨 全重450克

您这个有 图传、电池也比我大,这么看来我这个偏重啊?
我是180的。

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个有 图传、电池也比我大,这么看来我这个偏重啊?
我是180的。

电池换1300的

楼主:
晚上试试看~~~~

至少可以轻20g,估计

网友:
正常,主要是马达与桨的配给,动力相差大了去了

楼主:
好机器啊~~~

多问一句,这两个装电池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机器啊~~~

多问一句,这两个装电池了吗

没有啊,空载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啊,空载的重量

明白了~ 谢谢。
您第二张图片是多少轴距,是三寸的桨吗? 配色很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 谢谢。
您第二张图片是多少轴距,是三寸的桨吗? 配色很漂亮。

是130轴距的

网友D:
180的重量差不多,我们180飞机加电池图传那些393克。250的话488克的样子。感觉都差不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80的重量差不多,我们180飞机加电池图传那些393克。250的话488克的样子。感觉都差不多吧

谢谢回复~~~~~

网友:
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