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的RD口能否接电调

楼主(2016-12-22):
直机尾部是电机,想用K8不知行否,都没敢试。因买时连个说明都沒有,烧了4个模拟舵机,联系客服才知道默认数字舵机。

楼主:
不知道怎样能和油门连动。

楼主:
电调如果插到RD口能否烧电调?请指教。

网友:
电调不会烧,但应该不会启动,因为上电之后的油门(尾舵舵量)不是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