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炸鸡了

楼主(2016-12-22):
准备近距离FPV的机子,冲浪者上了 u-mini飞控,自己门口飞的。没上相机去试飞一下 真的太稳 太慢了。手感和小飞翼完全不一样。降落降了半天,由于场地小 ,最后一个转弯时,失速90度日地球了。还好伤不大,准备机头刷一下树脂。下次找个大点的飞场。

12.23更新
昨天晚上还机头刷了一层树脂,玻璃布一层。今天机头已经非常硬了。设备全部装上,2200mah电池。总重量960克

12.24跟新:
冲浪者首飞,2200mah电池飞了两个起落,总飞行时间15分钟左右。降落时电压3.85v 估计一节电池在天上飘20-25分钟应该没问题的。
晚上现学了爱剪辑做了一段小视频。搭载的山狗不太好了 中间有一块是糊的。

网友A:
兄弟用的多大的桨,我也装了X8,还没有飞!
我是2200 的电池,6寸桨,才安装好!
请教你一下,装电池的位置和找重心,包括第一次起飞有啥注意事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用的多大的桨,我也装了X8,还没有飞!
我是2200 的电池,6寸桨,才安装好!
请教你一下,装电池的位 ...

我是加高电机座 8寸桨 重心在碳杆和舵机线之间。第一次飞,手抛的话出后一定要用力,飞机要有足够的初速度才能起飞的 不然直接日地球。

网友:
小炸,粘粘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加高电机座 8寸桨 重心在碳杆和舵机线之间。第一次飞,手抛的话出后一定要用力,飞机要有足够的初速 ...

手抛是不是要全速油门??

楼主:
不用  我是60%左右

网友B:
我1.4米的冲浪者2212的电机,最大只能用6寸桨,感觉推力不够买了2216的电机还没到。到了准备加高电机座上8寸桨。

网友C:
飞吧,我的这机翅膀和机身已在摇动中,螺栓已紧的不能再紧了,看来还是把翅膀和机身用胶水粘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1.4米的冲浪者2212的电机,最大只能用6寸桨,感觉推力不够买了2216的电机还没到。到了准备加高电机座上8 ...

那可以上重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吧,我的这机翅膀和机身已在摇动中,螺栓已紧的不能再紧了,看来还是把翅膀和机身用胶水粘死。

我等调试好就翅膀也准备粘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等调试好就翅膀也准备粘死

我的也是这样,飞不了几下翅膀都松了,只有粘死了。可是粘死后携带确实不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飞不了几下翅膀都松了,只有粘死了。可是粘死后携带确实不方便

就是,粘死后携带不方便

网友E:
冲浪者飞的太慢了,迎风竟然能停住,速度太慢飞着没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飞不了几下翅膀都松了,只有粘死了。可是粘死后携带确实不方便

就靠泡沫间的挤压限位的,粘死是迟早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冲浪者飞的太慢了,迎风竟然能停住,速度太慢飞着没感觉

是的 第一次飞真不适应 油门推到20%左右 楞是没掉高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第一次飞真不适应 油门推到20%左右 楞是没掉高度

怎么办,为了抗风,难道还要把朗宇2216换成新西达2212?

网友:
降落那么难?

网友:
装飞控炸过,果断去掉,就不炸了。

网友F:
请教下楼主,冲浪者X8  用于FPV是怎么布局的?!比如,飞控装那个位置?!图传、电调、装哪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下楼主,冲浪者X8  用于FPV是怎么布局的?!比如,飞控装那个位置?!图传、电调、装哪个位置?!

中间黑色那根是接收机天线,华科尔rx1002 两根天线垂直。 相机准备粘机头。我是准备近距离fpv的 远航就不能这么
布局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中间黑色那根是接收机天线,华科尔rx1002 两根天线垂直。 相机准备粘机头。我是准备近距离fpv的 远航就不 ...

另外,接收放在哪个位置?!

图中这个位置是飞控吗?!

图中这个位置是飞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另外,接收放在哪个位置?!

gps后面那根黑色天线下面就是

网友:
我的 ,没装过飞控 ,从两架报废的 组装成一个好的  再炸鸡   最后 又好不容易修复了  !打不死的小强

楼主:
装上飞控 再也不怕飞到太阳里

网友:
我的 ,没装过飞控 ,从两架报废的 组装成一个好的  再炸鸡   最后 又好不容易修复了  !打不死的小强

半残 品

半残 品

装好

装好

飞到太阳李看不清炸了

飞到太阳李看不清炸了

最后修好了

最后修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样,飞不了几下翅膀都松了,只有粘死了。可是粘死后携带确实不方便

我飞了不下十几次机翼完全没松,不知道你咋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飞了不下十几次机翼完全没松,不知道你咋飞的

哈哈!技术太差,开始试机时摔了几下。

网友:
冲浪者是好飞

网友H:
失速了吧

网友:
速度过低就会失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失速了吧

是的 场地小降落水平差 转弯失速了

网友:
这根本不算炸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