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来做个开源双接收rx5808pro-1.1

楼主(2016-12-22):
先跑下程序

程序编译跑完OK, 接下来要将5808模块开盖移除10K电阻 由MCU来自由分配48CH

接上arduino 开发板实际运行

实际测试只使用了单接收!!
本想使用双接收,但是我5寸屏内空间太小 所以只能但接收了,下面准备材料

在实际组装一体屏的时候,OLED没空间放置 最后直接取消了使用GUI开关来切换AV输出,输出线最好用屏蔽线 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各种干扰!!
最后将线整理通顺,盖上后OK 大功告成!!

网友A:
单模块就显示不出效果了吧

网友B:
路过帮顶 线太多 太乱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模块就显示不出效果了吧

单接收 只看RSSSI信号强度即可,低于指定的接收场强BB会报警!
下次改7寸屏 准备上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过帮顶 线太多 太乱哦

零时搭建,完成品后线屏蔽OK

网友:
所以Arduino起到的作用是?

网友(2017-12-04):
图文不是很匹配吧~~

网友C(2018-04-16):
为啥我的源码编译不过去,是不是需要在程序里面做修改。

网友(2018-08-14):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的源码编译不过去,是不是需要在程序里面做修改。

同样是编译不通过..你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Adafruit_SSD1306.h和Adafruit_GFX.h吗?
jianwen0527@163.com

网友(2021-02-16):
可以分享一下Adafruit_SSD1306.h和Adafruit_GFX.h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