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装好了

楼主(2016-12-22):
感觉精度确实不错,飞起来也比较稳,我一个万年悬停的水平感觉非常棒。

网友A:
刚刚上45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上450吗?

也玩了好久了,但是没太多精力和金钱,只想能飞就可以了,自己瞎玩不做过多追求

网友B:
好机,漂亮,就是有点贵。现在我能很好正飞悬停,我想明年上450,但预算最多2300左右,后期维护资金也不多,充电器只有b6。我想问一下这机配件便宜,好买吗?可以改3s电池吗(改齿比,3s电机)?短期没钱换充电器啊。。还是选择飞越450好?但感觉机身结构不是主流了呀。。

网友:
悬停也不错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机,漂亮,就是有点贵。现在我能很好正飞悬停,我想明年上450,但预算最多2300左右,后期维护资金也不多 ...

现在450价格非常白菜了,换3s动力不用换齿轮。3s电机的kv值正好是6s电机的两倍。

网友:
亚拓的机器精度确实不错,调起来也不麻烦,飞起来也很考谱。

网友:
万年悬停,可以用700

网友:
这机机最大的缺点就是尾桨长了,缺不翘屁屁。如果不想办法赶紧解决,让你没完没了的换前传动齿和尾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450价格非常白菜了,换3s动力不用换齿轮。3s电机的kv值正好是6s电机的两倍。

450l的主齿不是121t,0.6模的吗,而3s的450主齿有150t,0.5模,3s电机扭矩小需要大齿比,直接换的话,电机不会很吃力且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l的主齿不是121t,0.6模的吗,而3s的450主齿有150t,0.5模,3s电机扭矩小需要大齿比,直接换的话,电 ...

我以为你说450呢,450L那得换算一下齿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