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步进的奇葩的问题

楼主(2016-12-22):
   本人用的mach3 , 86东方步进好像是5n的 ,驱动是两个542的驱动和一个三托860的驱动,一直正常运转 。但是力量不足 ,于是淘了三个8n的86电机和两个雷赛dma860的驱动 ,到手后测试,三个电机绝对没问题,都换上了,两个雷赛驱动分别放在xy轴上 。单独按一个方向键 ,速度方向什么的一切正常 ,但是一旦运行g代码,电机时转时不转, 或者就赌转 。如果同时按xy的方向键也是时转时不转 上火呀 ,忽然想起以前用的微宏,于是用微宏试试。运行代码非常正常。试加工了下,没问题。
    为什么在mach3上就不能正常运行呢?后来又用mach3 换原来的542的驱动,8n的电机短时间试了试,一切正常。无论是用mach3还是微宏,我原来z轴用的那个三托的860的驱动和连接的电机运行代码也都是正常 新淘的两个驱动应该是没问题的起码在微宏上能用 ,但是微宏没回差补偿,我的情况不允许使用,大神们 求指导 难道还是mach3的问题?

网友:
木懂,板凳帮到

网友:
等高手讲解

网友:
我运行也出过停机丢步情况  后来换了台电脑就好了  你试试换台性能好点的电脑看看

网友:
之前也是走弯路  换过电源  换过驱动 ,都没有解决  换台电脑竟然没有问题了

网友:
mach3安装目录里有一个测试工具,叫什么test的,电脑不在手边,记不清了,很好找的,你可以试试是不是电脑的问题。大部分台式机可以通过设置解决问题,主要是关闭智能电源管理,论坛里有不少相关帖子的介绍你可以查查看

网友:
mach3设置问题,许多年前我碰到过(也忘记了)具体自己找资料

网友:
先确定是不是接线问题·,光耦信号输入的公正共负是不是反了·

网友:
看看调小电机速度能不能运行,再不能重新安装Mach3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