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求助贴

楼主(2016-12-22):
飞机通电打舵都正常,集体螺距也正常,起飞后非常不稳,伴随抖动,拆桨观察,电机转起后有两个舵机抖舵,是设置问题还是舵机问题,控是原厂控,如果是舵机问题不应该俩都坏啊!有一个是新换的!

网友A:
没见过这个现象,但是我飞机飞到天上经常抖动的厉害是不是同一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这个现象,但是我飞机飞到天上经常抖动的厉害是不是同一问题哦。

一起等大神解答吧!

网友B:
我说你换个控试试,原厂控的电位器垃圾的一比,不上桨就抖舵,还是新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你换个控试试,原厂控的电位器垃圾的一比,不上桨就抖舵,还是新舵机…

不上桨不转没事,电机一转就不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上桨不转没事,电机一转就不行了!

震动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大吗?

震动是真不大,新换三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上桨不转没事,电机一转就不行了!

难道说是电调bec供电不足?120主板电调不改软连接,炸鸡很受伤的,总有虚的地方,电路我是彻底不懂,你求问阿拉丁大神吧

楼主:
无解,反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