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白板机的脱模剂要怎么去掉

楼主(2016-12-22):
准备喷涂装机了,但是不知道脱模剂怎么解决,不解决的话漆上不牢啊,求问各位老司机

楼主:
虽然可能很快就炸鸡

网友A:
我没用脱模剂,直接喷漆喷,感觉附着力还可以啊。一层一层地喷,一次不要太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脱模剂,直接喷漆喷,感觉附着力还可以啊。一层一层地喷,一次不要太厚。

据说一刮会掉一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说一刮会掉一片

尽量不要刮啊,EPO上的喷漆再怎么结实一刮就花了,就得补。

网友:
没有去脱模剂的材料,我是用水砂子打磨一遍再上色。

网友:
肚子银灰,上面天蓝,还差红色,弧形的太不好喷了。

网友:
我也是用360#砂纸轻轻打磨一遍再喷,炸机擦水泥地上都不会掉,只会刮花!

网友:
1个办法是喷砂,第二个办法是丙酮或乙醚擦(这个主要可能飞机都化了)

网友(2021-06-19):
不知道酒精或者异丙醇可以吗

网友:
刷一遍底胶,艾尔飞、猎鹰王都有卖

网友:
淘宝上买瓶自喷胶,先喷胶再喷漆

网友(2021-09-22):
也在密切关注涂装技术,想玩个镜面的喷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