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版MB和新版MB区别大吗??

楼主(2016-12-22):
一直要老板的MB,好久之前就听身边的朋友说现在的新版有了一键救机的功能真的实用吗?炸鸡都是一瞬间的事,哪能反应的过来呀!

楼主:
沙发自己留着

网友:
有高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学习学习 老MB大螺距超转下来会飘而且航线不太舒服 不知道新MB会不会优化这些

网友A:
MB PLUS 4.16+ 我在用, 說真的  性能不值得這個價.
自救我也設了, 本身這個功能是很好, 但在MB+  的經驗看來真的很一般
主要是自平久不久會發傻, 自穩追平很難教正, 自救/自穩感度加大又會發傻.

最後就是3D 性能, 沒錯是比舊MB 3.0 柔順了, 但同時失去了MB 本身硬朗的穩. 設到最快也沒VBAR 的爽.
有點2頭不到岸之感, VBAR 5.3.4PRO 也很多年了, 始終沒法超越.
當然, 新的MB PLUS 在硬件及軟件上是比MB 3.0 都要先進很多.
舊的MB 就由他過去了吧.

還有試用過金腦, 很硬, 很爽, 也他媽的穩, 不過動作有點機械人, 有點舊MB 感覺.
帶自救自穩, 設置也不算麻煩
個人上很喜歡.

网友:
没用过mb但是用过金脑,确实比较生硬,用久了k8不习惯这个手感最后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B PLUS 4.16+ 我在用, 說真的  性能不值得這個價.
自救我也設了, 本身這個功能是很好, 但在MB+  的經驗看 ...

大金脑和小金脑,哪个好?

网友:
金脑和vbar都在用,感觉金脑的救机还可以,我用的70%螺距救机。动作细腻度不如vbar但是硬有硬的好处,vbar有vbar的好处,vbar的救机还没升级有点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金脑和小金脑,哪个好?

大小理論上是100% 一樣的
BRAIN 2 沒用過不知道

网友C:
MB+有柔中帶剛的感覺
很跟手
不像舊的沒有飛行的感覺
現在MB跟V8可以調到差不多的手感
重要的是尾巴比V8好多
最多調個補償跟感度就可以了
不過很操尾舵機就是了
我用過的幾乎都會發熱
純3d不考慮自平或救機
以MB+的價位跟品質來看很合算

若要救機就直接考慮金腦就好了
價格合理多了
而且手感調整幅度很大
尾巴也比V8好搞

楼主(2017-01-22):
引用 网友C:
MB+有柔中帶剛的感覺
很跟手
不像舊的沒有飛行的感覺

你好我买了个亚拓版的MB不知道怎么设置定速参数这块求大神指导

网友:
感觉论坛好多出MB的,难道MB不好用?求分析(我用K8的,想搞个MB试试,但现在有点迷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买了个亚拓版的MB不知道怎么设置定速参数这块求大神指导

以前就有熱心老大寫過
請參閱:

patirck的野獸設定文

网友:
不過很操尾舵機就是了……………………被野兽干掉一个老尾舵了

网友D:
这么多年过去了,MB还不能设定十字盘三点水平,而且中立点水平还要机械调整配合,旋翼头拆了装、装了拆,反反复复,MB还不死也算是奇迹了

网友:
mb好用设置简单锁尾硬朗

网友:
MB是纯爷们陀螺,硬朗随手。一键救机嘛,然并卵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