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地平线高频头

楼主(2016-12-23):
   中毒小黄,无奈遥控器不支持,想买个D7e,但是二手也得小200,而且手感不怎么样。NF6高频头更是卖断货了!通过翻旧帖和查资料找到了解决方案,现在已用14SG与小黄对频成功!发下制作过程。
先发下我为了测试代码用面包板搭的电路。
与小黄对频成功,推油门!
准备工作
软件
1Arduino IDE
2CP2102驱动
3.要烧录到Arduino的程序
软件驱动安装网上很多,ArduinoIDE可以去Arduino中文社区下载安装,CP2102驱动可以下载驱动精灵帮你安装,程序我会发布在帖子里。

必要硬件
1. DX5E高频头*1
2. Arduino Pro mini(3.3v 8Mhz)*1
3. PCB板*1(也可用洞洞板)
4. CP2102下载器*1
5. 模拟器连接线*1
6. 舵机线15CM(连接遥控器和高频头)
7. 杜邦线(用于连接Arduino和CP2102)
8. 2.4G天线*1
9. 轻触开关*1(对频按键)
10.自锁开关*1(高频头电源)
11330欧电阻*1 10K电阻*1红色LED*1绿色LED*1(红色对频,失控指示灯。绿色PPM信号正常指示灯)
13AMS1117-3.3V*1(给高频头供电)
152.54间距单排插针*2
16.绝缘胶带*1
16.细点的硅胶线,用于电路板上跳线。
17.烙铁,松香,焊锡,热熔胶枪等工具
基础知识
1. Arduino程序的下载
硬件连接关系(左边为CP2102,右边为Arduino Pro Mini
TXD: mini RXD
RXD:接mini的TXD
GND:接mini的GND
DTR:接mini的DTR
因为我使用遥控器供电,所以这里没有连接VCC。如果大家要连接VCC请连接CP21023.3V,因为我们用的Arduino3.3V的。

CP2102左边的Micro USB口连接一根数据线后插在电脑上,确定驱动已安装。然后右键‘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和LPT)’,查看驱动是否正常,并记住COM号,此处为COM3.
然后打开Arduino IDE,会有一个默认的程序,不用管它,点击工具调整四个选项如下图
选好之后通电,点击 。等待下载完成,下载完成左下角会有提示。下载不能成功的请根据报错自行百度解决方案。
2. Arduino IDE串口调试器的使用
将我上传的程序打开,把第三行的DE_BUG改为DEBUG,然后下载到Arduino里。下载完成后,点击‘工具’—> ‘串口监视器’。你可能看不到这些数据,但是一定会有这个窗口,这里只是让你知道我下面帖子里提到的串口调试器是什么。
3. 六脚自锁开关接线图
-----------------------------------------以下是制作步骤-----------------------------------------
一、连接线的制作
1.先把教练线的方头拆开,会看到里面连了两根线,一般是一红一黑,黑色是地,红色是PPM输出。
2.有两个引脚是连接在一起的,这就是遥控器一插教练线就自动开机的原因,把它断开
3.把原来的线拆掉,重新焊上红黑白三色舵机线,如下图
4.上热熔胶,盖上盖子,线上套蛇皮管,热缩管,做好如下图:
二、底板的焊接

先上连接图
文字概括一下过程:
1.将做好的线插入遥控器的教练口(确保线做的没有问题,正负极没有短路),万用表测量红黑之间的电压,正常应为遥控器电池电压。然后把线拔下来(不要带电焊接),将红色(这是整个系统的总电源)经过开关后连接Arduino的RAW和AMS1117-3.3V芯片的输入脚黑色线连接AMS1117-3.3V芯片的负极,Arduino的负极。将教练线插入遥控器,正常的情况下,使用万用表测量图中1117芯片橙色和黑色线连接的引脚,电压为3.3V左右,并且Arduino电源指示灯常亮,另一个LED灯亮暗交替闪烁此步正常再进行下一步,不要焊错短路烧东西啊!此步正常再进行下一步,不要焊错短路烧东西啊!此步正常再进行下一步,不要焊错短路烧东西啊!正常的话拔掉教练线继续
2.Arduino的3,4两个脚分别连接两个330欧电阻之后接红色和绿色LED的正极(3红,4绿,LED长脚为正,短脚为负),LED的负极接电源地。Arduino的5脚分成两路,一路接一个10K电阻接到Arduino的VCC上,也可以接1117的橙色线(作用为上拉);另一路接按键的一端,按键的另一端接到地线上。总之所有东西的GND都要连在一起!Arduino的8脚和DIY教练线的白线相连接,用于接收遥控器的PPM信号。回到基础知识的1和2,下载并查看串口数据,正常的话,你会看到数据,并且绿色的LED灯会一闪一闪的。动一动遥控器的摇杆,会发现上面的数字也在变。如果不正常,红色的LED灯会长亮,请检查焊接,确保所有地都共在一起。实在解决不了请在此贴留言,大家一起帮你。其实可以不开串口监视器根据LED的状态就能知道正不正常。
看到这儿,你已经完成80%,恭喜!

3.将高频头的蓝色线连接Arduino的TXO,地和之前的连接在一起,正极和1117的输出连一起,按照图连就好。我是用单面覆铜板雕刻成的,焊接比较简单(图中的按键焊接错误,请勿模仿)。
------------------------------至此所有焊接完毕----------------------------------
三、下载程序,做最终测试
把天线接到高频头上,将程序里的DEBUG改为DE_BUG,然后上传,不用再看串口监视器了。正常的话绿色LED闪烁。然后使用小黄或者其他DSM2接收机进行对频测试,这里我是用的是小黄。
四、对频
先把小黄上电,会看到蓝灯闪烁。打开遥控器,然后按住对频按键,打开高频头开关,此时你会看到高频头的红灯闪烁。说明正在对频,如果小黄的灯不闪了,变为常亮,说明对频成功,推一推油门,电机转了。如果长时间(程序里是20S)对频不了则会红灯常亮,就需要重新对频,如果试了几次都不行,请好好检查问题。对频成功后给小黄断电,然后给高频头断电,最后给遥控器断电。之后使用这是先开遥控器—高频头—小黄。

至此,高频头已经能用了。接下来该上胶的上胶,该绝缘的绝缘,做好这些你可以自己发挥想象力美化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外壳是3D打印的,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板子是雕刻机刻的。因为买的螺丝和铝柱没到,暂时用扎带梱一下。

网友A:
音乐配的非常不错,求问音乐名字#(太开心) ,水经验

网友:
有一个大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乐配的非常不错,求问音乐名字#(太开心) ,水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音乐配的非常不错,求问音乐名字#(太开心) ,水经验

视频都没有,你在哪听到音乐了?

网友:
小飞机大乐趣

网友B:
好样的,就等你淘宝量产了,到时候记得发我连接

网友C:
技术一流啊,我的Futaba也想飞小黄鸡

网友D:
我已经忍不住就先入了个套机,现成的14SG用不了真不死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忍不住就先入了个套机,现成的14SG用不了真不死心啊

我的小黄是自己拼的,比较便宜,但是图传和电池还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样的,就等你淘宝量产了,到时候记得发我连接

多谢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一流啊,我的Futaba也想飞小黄鸡

多谢支持

网友C:
楼主要是小批量生产 我也搞一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是小批量生产 我也搞一套啊

自己搞最大的问题是东西难一次买齐

网友E:
什么叫高频头?地平线是牌子名么

网友B:
楼主搞个众筹,我们支持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叫高频头?地平线是牌子名么

高频头能让你的天地飞和dsm2接收机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个众筹,我们支持你

帖子里不能发广告的

网友:
技术男 顶你!!!

网友:
楼主你的程序在哪里?

网友:
虽然用不上,也看的不是太懂,但是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2017-01-23):
楼主程序在哪里

网友:
大神分享你的源呗!

网友(2017-06-24):
楼主 请问你高频头哪里买啊

网友F(2017-08-23):
楼主,天地飞控可以飞小黄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天地飞控可以飞小黄鸡?

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

自己看着教程做吗?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己看着教程做吗?通用?

要改代码的

网友(2017-10-17):
好多人玩atduino

网友(2018-10-29):
程序在哪里没看到呀

网友:
有代码吗

网友:
程序在哪啊为什么看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帖子里不能发广告的

可以分享下程序吗我看了n遍了也没有看到程序 搞了dsm2高频头好久了还是没办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