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为什么的at10用教练线给富斯i6冒烟烧了

楼主(2016-12-23):
本来想用乐迪当主控带新手用富斯i6,为什么接完之后富斯i6就冒烟烧掉了,我这富斯i6是今天新买的一切正常啊,解释一下?

网友A:
你确定乐迪线和富斯的线位一样?

网友B:
这要确认接口的,搞反很容易烧,有可能烧到内部芯片,
就是FUTABA的也一样!

网友C:
真悲催,空还能用么?我试过富斯9和DX6i连线,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乐迪线和富斯的线位一样?

那是教练线的问题还是遥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要确认接口的,搞反很容易烧,有可能烧到内部芯片,
就是FUTABA的也一样!

是线的问题还是控的问题?另外怎么确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悲催,空还能用么?我试过富斯9和DX6i连线,没问题的

控直接冒烟了,开不开了

网友:
这个有国标吗,如果没有,烧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网友:
要保证线位一致。乐迪at10控模拟口左上OUT是信号输出,左下IN是信号输入,VCC是正极,半圆金属圈是地线

网友:
你用几伏的电池?乐迪最低7.4v富斯是用4*1.5v的电池。

网友D:
烧了就亏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