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1.2――2.4――5.8这几个频段的干扰问题

楼主(2016-12-23):
低频对高频干扰是不是无论低频的接受还是发射都会干扰高频信号,比如433的发射和1.2或者2.4的接收距离很近会有干扰吗?又或者说1.2的图传接收会对2.4发射产生干扰吗?怎么还有2.4的图传干扰2.4的遥控器呢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接收机一般不存在干扰,有干扰也是接收机的开关电源引起的,一般是被干扰的对象
其它电磁干扰以倍频形式居多,比较常见的是,低频的发射机在高频段形成多次谐波,这个影响比较大
特别是1.2g的图传会严重干扰2.4g的遥控信号。
2.4g图传干扰2.4g遥控器,应该算同频干扰的范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一般不存在干扰,有干扰也是接收机的开关电源引起的,一般是被干扰的对象
其它电磁干扰以倍频形式居 ...

之前听说433的接收机要远离图穿和gps之类是,这个说法是不是怕这一类东西会干扰433的接收机

网友:
1.2G和433一直混用没有问题

网友B:
是有干扰的,特别是倍频,比如说433对x2x4和二分之一四分之一频率干扰比较强,另外对x3x6的也有一定干扰但不强

网友:
同是5.8频段不同频道有干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有干扰的,特别是倍频,比如说433对x2x4和二分之一四分之一频率干扰比较强,另外对x3x6的也有一定干扰但 ...

只要是倍率无论是接收(接收个发射距离比较近,两个发射端距离比较近,两个接收端距离比较近这三种情况)都有干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要是倍率无论是接收(接收个发射距离比较近,两个发射端距离比较近,两个接收端距离比较近这三种情况) ...

两个接受无影响,两发射其次,发射接受影响最大,(这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比如你和你妈在车里,车外你爸使劲喊你回家吃饭,就算你妈只是很小声的一直叨叨叨你也听不到你爸说话.假如你爸和你妈都在车外同时和你说话,你起码还能努力分辨声音到底听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接受无影响,两发射其次,发射接受影响最大,(这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比如你和你妈在车里,车外你爸使劲喊 ...

这解释牛逼!!
通俗化的信噪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接受无影响,两发射其次,发射接受影响最大,(这块还是比较好理解的,比如你和你妈在车里,车外你爸使劲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