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玩越抽抽~~~入坑室内穿越LT105

楼主(2016-12-23):
现在天冷了,越来越懒得出去了,保定还大雾霾,结果就导致越玩越小,入坑了室内穿越,没事在屋里就可以玩哈哈
对比了好几种机子,成品机,散件,最后看上了LT105这个机架结构,价格还可以接受,就申请领导弄了一架玩玩,选的2s版本的(到货发现有坑),配的futaba接收机,坐等几天到货

外包装

还有封口贴

打开还有一个盒子,多买了几块电池和桨

2S futaba

很喜欢这个机身壳和四根纤细的机臂~不过机臂挺结实,耐得住各种跌落

45度靓照

好啦开始拆壳对频,拧掉四颗螺丝就可以把壳打开了

很集成的,摄像头加图传,飞控在下面,上面贴了个接受机,按菊花通电对频开始,咦咦。。。怎么对不上频,弄了半小时终于对上了,还以为我手生了好久没用futaba了,但是后面的丢频失控才发现是接收机有问题

通电发现摄像头是反的,不过这当然不是摄像头装反了,在图传开关上有一个6号开关,拨一下画面就反过来了,很方便

试飞调参试飞调参,大半天就过去了,然后就开始丢频对频丢频对频,拧螺丝拆壳子,算了返回去换接收机吧,等了一个星期,小机机终于寄回来啦,过两天上视频,还不错的小飞机,有一个小问题就是电机座包的电机太严了,很影响散热的,而且电机过热后,电机座会化。对了,2s的坑是咋回事呢,电池绑在下面后,电机座的四个支撑就不起作用了,电池太高了。。。好吧,那就跷跷板一样的起飞吧

网友A:
楼主应该多背几个电机,尤其是7.4V版本的。我的已经换了3个了

网友:
还是无刷版好

网友B:
我买的也是这款Futaba 接收,是1S版本的,对频需要注意什么呢,请指教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多背几个电机,尤其是7.4V版本的。我的已经换了3个了

买机子时多买了两个,你的是怎么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也是这款Futaba 接收,是1S版本的,对频需要注意什么呢,请指教噢

遥控器设置好,然后按着菊花插电接收机快闪然后就常亮了,如果确定遥控器射频制式设置对的话,接收机一直快闪的话,就可以返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遥控器设置好,然后按着菊花插电接收机快闪然后就常亮了,如果确定遥控器射频制式设置对的话,接收机一直 ...

能否方便拍个遥控器的界面看看啊,还有遥控器的哪些参数要调整

网友:
这套下得多少

网友C:
自己组同样的更省钱更有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组同样的更省钱更有意思

这个东西自己组,要么难看、要么超重,相当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机子时多买了两个,你的是怎么烧的?

基本是30-40个起落坏一个,就是寿终就寝了!空心杯没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是30-40个起落坏一个,就是寿终就寝了!空心杯没辙!

好吧,看看我能不能突破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方便拍个遥控器的界面看看啊,还有遥控器的哪些参数要调整

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没事多交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东西自己组,要么难看、要么超重,相当难。

已经自组三个了,除了没有罩子,其它都优于这种套机 空心杯不会修不建议玩,电机、飞控经常出问题 电机寿命也就几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自组三个了,除了没有罩子,其它都优于这种套机 空心杯不会修不建议玩,电机、飞控经常出问题 电机寿 ...

怎么组?教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已经自组三个了,除了没有罩子,其它都优于这种套机 空心杯不会修不建议玩,电机、飞控经常出问题 电机寿 ...

空心杯坏了咋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