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穿越机上雨燕 有空间吗

楼主(2016-12-23):
用的5合一电板跟f3evo 如果不行就用迷你的了 老师机推荐雨燕 效果好  用不起就没法了

楼主:
各位热心点 提供点数据

网友:
好小的机子!

网友A:
我的133机架可放1190摄像头,参考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133机架可放1190摄像头,参考下。

你用的是黑蚁飞塔吧~

网友:
雨燕200多一个

网友:
可以 就是角度受限制

网友:
我的可以装,不是雨燕

网友:
想要愉快滴享受高质量画面,又是130的机架,受限于空间,好像只能是多合一飞塔+雨燕(或同级别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133机架可放1190摄像头,参考下。

你接收机装哪里?好像很难找地方装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33机架可放1190摄像头,参考下。

安装没问题 只是角度不知道飞起来能平视前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133机架可放1190摄像头,参考下。

用原装架子是不是摄像头要凸出鸡架?容易炸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黑蚁飞塔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接收机装哪里?好像很难找地方装接收机

上层板下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没问题 只是角度不知道飞起来能平视前方不

镜头20度上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原装架子是不是摄像头要凸出鸡架?容易炸坏?

我的不会突出来。

网友D:
我的130都可以 , 有裝機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563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130都可以 , 有裝機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不会突出来。

先买回来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空间

跟我看的同一个鸡架?

网友:
蓝天机架轻轻松松放进去~

网友:
可以用啊,这个机架前面有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