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大神

楼主(2016-12-23):
  本人新手  刚入魔 什么都不懂  求教一下直机的电调和电机的配比 还有大齿盘和电机齿 和油门的设定  谢谢了越详细越好

网友:
你要入450吗?

网友:
你去淘宝直接搜索配件,有介绍的。话说这些了解那么多干嘛,你难道想做山寨版不成?

网友A:
X3不适合新手,配件超级无敌贵。2个塑料的齿轮都好几十了,一根尾拉杆铁线丝做的,也卖到24,真的是太贵了。新手买飞越450,山寨货,就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不适合新手,配件超级无敌贵。2个塑料的齿轮都好几十了,一根尾拉杆铁线丝做的,也卖到24,真的是太贵 ...

飞跃我有   我就是想搞明白这里面的事

网友:
没啥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跃我有   我就是想搞明白这里面的事

油门普通65直线,特技70直线。螺距就斜直线。其他你没必要搞明白,照着买就行。

网友:
ESKY 150X不错,很适合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