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ra300问题

楼主(2016-12-23):
由于场地限制    想把extra300加浮筒改成水机    请问加哪种浮筒    塞斯纳的浮筒可以吗   翼展米2那台epoextra300

网友:
虽然没有什么不可以,这个机型装水鞋还是很少见,了解不多,强势围观

网友:
大哥,你真会玩,要表演水上芭蕾吗

网友A:
可以的。注意装的时候断层面要跟飞机重心的位置差不多才好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注意装的时候断层面要跟飞机重心的位置差不多才好起飞

请教什么是断层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什么是断层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噢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叫水阶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那个叫水阶

好吧。我们这玩船的叫断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