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灵零成本改斜尾!

楼主(2016-12-23):
利用零件板上不用的下拉杆和球头扣

先把车架不要的地方用水口钳狠心剪掉!!!

楼主:
把拉杆两头的球头切掉,尽量把拉杆中间部分留长,以备调整长度时切掉所需

楼主:
确定好长度合适后拉杆两端钻孔,用2.3mm钻头,然后用m3螺丝拧紧去就算攻丝了

楼主:
由于是约等于0成本的原因,所以不单独买20mm长的顶丝,我们用多到用不完的备用m3螺丝来切!!

楼主:
拧紧组装,最后效果

拉杆上有axial的字样和logo,有心的朋友可以选一对安装好后字样是正立的做diy

网友(2018-03-28):
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