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 14.8V 1500mah 70C的电池 求配机指导

楼主(2016-12-23):
我有10个4s 14.8V 1500mah 70C的电池,我想请教下,如果想飞起来很灵活不肉,应该配什么轴距的机架,哪款电机、电调、桨叶比较好?
因附近没有飞场,平时下班只能在地库飞,若机子能小点就更好了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215 ,3叶的随便飞

楼主:
求教   求教

网友A:
200/210/215mm轴距的架子,2205的马达,30A电调,5寸3页桨

网友:
190-210轴距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210/215mm轴距的架子,2205的马达,30A电调,5寸3页桨

谢谢哈   我好想心里有点概念了

网友B:
飞控:F3标准版/F4飞控
分电板:Mark osd一体分电板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电机:郎宇2205-2300KV 或 DYS2008-2550kv
电调: DYS Ds20/30A或好盈 mini bls 20-30A
遥控器:乐迪AT9<睿思凯X9d<FUTABA T14SG
接收机:ppm<sbus
图传设备: fox TM25 或 DYS 200mw
摄像头:HS1177或 雨燕/鹰眼 摄像头
显示器: 鹰眼小飞手 HD原配蘑菇头
天线: dys蘑菇头 或 蓝天蘑菇头
电池:4S 1300-1500ma 50~100C
桨:kingkong 5*5*3 5寸3叶桨 或 乾丰 50453 5寸3叶桨
充电器:UNA9
外场电包:4S 20ah 或更大容量
其他材料:XT60公母头,热缩管3mm和5mm若干,扎带,魔术贴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F3标准版/F4飞控
分电板:Mark osd一体分电板
机架:210轴距左右的碳纤维机架

  好具体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