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好久、很艰难才搞出来的130,顺便做了个发型

楼主(2016-12-23):
真的折腾好久了,从买设备到现在又快一个月了,一开始就是电调买错了,也不是错,就是有点大,不好安装,后面又买了小蜜蜂,接着就是银燕1306电机,还没装上就掉了那个小小的卡簧,质量太差了,也曾经发过贴求助,银燕没人回复,可能没看到吧,以后不买银燕电机了!………………装好试飞了一下,蛮爽的,后来又拆了重新下,主是要换了个副厂X9D接收,现在要哭了,FRSKY刚出了2个新的接收,也便宜,主要是比副厂的还要便宜啊。
................................................世界最优美的分割线......................................................
配置:
130机架
银燕1306电机(不推荐这品牌,质量真的差,还有一个就是出线位那里,硬邦邦的向下突出,安装极不方排)
小蜜蜂20A电调(主要是尺寸很小)
带降压的分电板
F3飞控
有源BB响
TS8532图传
X9D副厂接收(副厂的68,正厂的刚出,才68)
HS1177
4S 850Mah格式电
大量海棉垫(防撞花爱机)
................................................世界最优美的分割线......................................................

重装后的爱机

这次主要是换副厂的接收,重新焊了根长长的圈圈头发

................................................世界最优美的分割线......................................................

初装时的爱鸡
当初还买了AC800、很便宜的图传,后来都换了。

网友A:
很棒,很精致啊,花了多钱啊

网友B:
天线不建议头上出,建议侧面出,还有电机一定要装保护,容易掉磁铁

网友C:
这个桨不好,换了吧

网友D:
您好,如果有电机技术或者售后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售后的,售后QQ:3284626665。您说的线太硬我们也会跟我们工程研发的同事反馈下您的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棒,很精致啊,花了多钱啊

除了控可能在六七百这样吧,配置中等吧,其实我也是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不建议头上出,建议侧面出,还有电机一定要装保护,容易掉磁铁

现在重装了,把天线放在尾巴那里了,其实也担心炸机把天线弄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桨不好,换了吧

还可以吧,主要便宜,入门练习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如果有电机技术或者售后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售后的,售后QQ:3284626665。您说的线太硬我们也会跟我们工 ...

之前发的贴,标题写的那么露骨,都不见你们进来,现在是什么把你们吸引进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您好,如果有电机技术或者售后问题可以联系我们售后的,售后QQ:3284626665。您说的线太硬我们也会跟我们工 ...

售后反应很快,但我想没搞清楚问题。
我想楼主说的是电池出线口那里,三根线再套了热缩管,搞不好和硅胶线的接头也在那里,线不是平行于底面出来的,而是向下。
看照片,这个电机就算只有一个定子,也没办法在桌面放平,要靠硬挤。
看了许多1306的照片,情况都比银燕的好很多。

网友F:
电池在下面,容易撞坏吗?

网友G:
机架自己画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可以吧,主要便宜,入门练习可以了

这个桨不耐炸,新手用更不合适,而且并没有多便宜,比这好多了的pc桨也是三四块钱一对

网友:
再补充一句,这个桨安装孔很厚,你的电机的防松螺母的防松胶圈都没有拧到螺纹,也就是说很可能螺母会松脱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售后反应很快,但我想没搞清楚问题。
我想楼主说的是电池出线口那里,三根线再套了热缩管,搞不好和硅胶 ...

这电机的出线是偏往下面的,只能硬压平上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在下面,容易撞坏吗?

其实在下面跟上面,一样的,下面好像还有块板,相对应该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机架自己画的吗?

这个是买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个桨不耐炸,新手用更不合适,而且并没有多便宜,比这好多了的pc桨也是三四块钱一对

螺母跟电机转向是反的,不可能会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螺母跟电机转向是反的,不可能会松的

不要忘记是有刹车功能的,刹车的时候就不是反了。如果不需要防松螺母,厂家是不会配给你的。

网友I:
你们的130怎么都这么轻呢?

网友J:
模拟器可以随便炸,多飞就有手感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模拟器可以随便炸,多飞就有手感了
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