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来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2016-12-23):
今天中午去飞我的450. 10米以内旋停,开了3D模式,第一块电正常,4分钟左右,第二块电飞了一分钟,飞机突然向前飞行,打舵没有反应,最后炸机,捡起来,重新上电,
电机
嘀嘀响,电调发烫,打舵无反应,取下
电池
,等电调冷了上电,正常了,电调是好盈的,我就想问问,如果是电调保护了,打舵会没有反应吗?

网友A:
听上去好危险。难道是失控。

网友:
也可能是陀螺仪

网友B:
什么控 什么陀螺仪

网友C:
不好确定,冬天电调发烫不正常

网友D:
bec没坏就照样输出

楼主:
以前也没有这种情况,只是以前都是一般模式飞行的,今天才开3D模式,就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E:
好盈50A V3?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盈50A V3?
是40A

楼主:
现在我可以断定是电调问题,我记得当炸机时,我重新接电池,陀螺和接收机是没有电的,指示灯没有亮,但电机嘀嘀响,过一会儿上电就正常了。

网友F:
可能是电调内bec出问题了

网友G:
插头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