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记录2-450横轴垫片

楼主(2016-12-23):
乱拼大桨夹上去,横轴长了,要换厚的垫片,于是拆了包横轴套件,结果。。

楼主:
一厚一薄不敢装上去,于是拆多一套,

网友A:
咋整挑着使吧

网友B:
到货检查不细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货检查不细致啊

一大堆没漏就算了,谁还检查是不是一样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整挑着使吧

两包挑不出一对,已经放弃治疗了。还是换大桨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包挑不出一对,已经放弃治疗了。还是换大桨夹吧。

挑厚的用磨石磨到需要的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挑厚的用磨石磨到需要的厚度

切角都不一样,要磨工程大去了

网友C:
一个成品加一个半成品=一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个成品加一个半成品=一对?

两套都是厚加薄,然后形状厚度都有小偏差,回头在旧零件翻下看有没合用的吧,这运气我都佩服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