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为什么不用电源开关

楼主(2016-12-23):
航模领悟为什么没有用电源开关的,每次都是插拔电源插头,不是很麻烦吗?而且电源插头还特别紧,有的不好插拔。

楼主:
网上个别店有卖开关的,好像都不靠谱

网友:
航模电流太大,几乎没有轻便的开关可以用。

网友:
历史的发展史有原因的,不是无缘无故的。你能想到的这个问题早就有人想过了

网友:
多一道手续,就增加一次风险,直接连接更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大电流开关都不轻,鸡肋一样的存在

网友:
航模电流太大,要承受这样大电流的开关,开关重量估计和机机差不多了。

网友A:
楼主不玩车模吧。

网友:
电源开关不需要承受大电流,只关闭电调即可。
对航空模型确实没什么用,还降低可靠性。

网友:
电流大呗,要是用普通的开关估计没几次就挂了,用开关管的开关也有,就像dji的智能电池,不过都要有一大块电路板

网友:
遥控器设置个油门锁定就得了,机械触点越少越可靠。

网友:
这么点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玩车模吧。

没玩过车模

网友:
无刷车有电源开关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牌子的开关,有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