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齿内六角沉头螺丝滑牙了 有什么好办法取出来

楼主(2016-12-23):
电机齿内六角沉头螺丝滑牙了  有什么好办法取出来 开了一字口  可是空间限制 拧不动 在线等  急  高手们  支个招  谢谢哈

网友:
往洞里加锡,加凸起来用钳子

网友A:
个人感觉,用dremmel电磨锯断电机轴,再换一根轴和电机齿。其他应该都能保留。
然后请老老实实买YSF芳生12.9级顶丝机米和Hudy这一级别的1.5、2.0mm内六角扳手。

网友:
我更惨,是尾中联的那个螺丝取不出来了,连带滑块和尾波箱的右侧板全跪了。最后慎用螺丝胶,取的时候别忘了加热

楼主:
搞定  封贴  谢谢

楼主:
搓一道口  深一点进去  一字刀稍微修一下 加热拧  ok

网友B:
用锯钢条的锯条在机米哪里360度锯断电机齿,然后轻松拿出,只有这个办法

网友:
用一字敲进去,加热拧

楼主:
我也是同8楼一样  先把机米挫一道口  挫深一点  稍微挫到的钢牙  然后打火机烤 一字刀拧开

网友:
用反向螺纹的螺丝插进入加热拧出。或者直接用钻头打掉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  已经搞定了

网友:
你也不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用dremmel电磨锯断电机轴,再换一根轴和电机齿。其他应该都能保留。
然后请老老实实买YSF芳 ...

言之有理。不过廉价的办法就是,每次拆之前先用电烙铁烤几分钟。每次拆掉之后就换新几米。

网友:
烙铁加热取螺丝有使用条件的,超范围使用鸡鸡死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