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上海市内公园可以飞3D飞机吗?

楼主(2016-12-23):
就是小的那种,如GAUI X2这样大的飞机。
可以当玩具飞吗?
谢谢。

网友A:
外环以内的公园就不要飞了,实在非要在外环以内飞行,也许张江一带的某些空地荒地可以试试。真要飞我还是建议外环以外,特别是南汇,奉贤,随便找块空地都能飞直机。滴水湖也许不错?海边很多空地随便飞

网友B:
找个没人的空地,不要在人多的地方飞。

网友C:
远离人群

网友D:
公园你要看时段的,没什么人的大公园飞没什么问题。

网友E:
公园飞迷你机安逸…120或者mc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