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有刷飞控

楼主(2016-12-23):
       有人用过cc3d有刷飞控的吗?是否支持pwm接收机?谢谢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新板cc3d有刷飞控

新板cc3d有刷飞控

网友A:
其实飞控不知道也不关心你用的有刷还是无刷。除非它集成了电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飞控不知道也不关心你用的有刷还是无刷。除非它集成了电调。

有些固件可以人为选择输出波形占空比,比如bf就有brushed选项..........

网友C:
这飞控不好用,我正在用,新买来都不知道里面刷的什么固件,解不了锁,重新刷了别的固件可以解锁了,但默认参数根本无法飞,调了好久的参数现在勉强可飞,但还是不够稳定。总有点担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飞控不知道也不关心你用的有刷还是无刷。除非它集成了电调。

    这飞控跟f3有刷飞控一样的,我想知道是否支持pwm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飞控不好用,我正在用,新买来都不知道里面刷的什么固件,解不了锁,重新刷了别的固件可以解锁了,但默认 ...

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飞控跟f3有刷飞控一样的,我想知道是否支持pwm接收机

对了,这个飞控是支持PWM接收机的,也支持PPM接收机,我就用的PPM接收机
而且这飞控不能用OpenPilot GCS调试,要用dRonin GCS才行,感觉就不是正宗的CC3D

楼主:
     看了你的评介,不想入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这个飞控是支持PWM接收机的,也支持PPM接收机,我就用的PPM接收机
而且这飞控不能用OpenPilot GCS ...

         你刷的什么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刷的什么固件?

dRonin GCS自带的一个名叫CC3D的固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评介,不想入手了.

主要是这款飞控用的人非常少,网上也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所以形成恶性循环,用的人越少资料就越少,淘宝上就卖得越可怜,我感觉这款飞控调好了应该还是好飞,毕竟以前刚开始用电调的大穿越机就是上的CC3D,很容易就调好了,而且很好飞
所以资料少的飞控还是要慎重选择,这玩意调不出来就是块砖头,没任何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些固件可以人为选择输出波形占空比,比如bf就有brushed选项..........

有刷飞控与无刷飞控是有很大区别的,无刷的输出是驱动电调,需要符合标准50HZ,脉宽1--2ms的舵机信号,
而有刷的输出是直接驱动电机的,频率一般是1KHZ 占空比10%--90%的信号
要说相同只能是姿态检测,互补滤波,PID控制那块核心算法基本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刷飞控与无刷飞控是有很大区别的,无刷的输出是驱动电调,需要符合标准50HZ,脉宽1--2ms的舵机信号,
...

硬件上的区别是飞控板上带不带mos管,软件上的区别只是pwm参数修改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这款飞控用的人非常少,网上也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所以形成恶性循环,用的人越少资料就越少,淘宝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了,这个飞控是支持PWM接收机的,也支持PPM接收机,我就用的PPM接收机
而且这飞控不能用OpenPilot GCS ...

求软件dRonin GCS,     1042994497@qq.com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软件dRonin GCS,        谢谢了

邮件已发

PWM接收机就接RC_IN端口的的RC1,RC2,RC3,RC4
PPM接收机接RC6

楼主:
连接不上电脑,你有驱动不?发个给我.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接不上电脑,你有驱动不?发个给我.谢谢.

这个驱动是捆绑在软件里的,软件安装完后就会问你装不装驱动,要选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驱动是捆绑在软件里的,软件安装完后就会问你装不装驱动,要选安装

      今天把飞控退货了,软件留着.再次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把飞控退货了,软件留着.再次谢谢你的帮助!

我也觉得该退,这样的垃圾东西就不应该留在这世上

网友D(2017-04-24):
求软件dRonin GCS,
425004747@qq.com
谢谢了

网友E:
求软件dRonin GCS,2577598493@qq.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