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X B6不像很好的东西

楼主(2016-12-24):
朋友买了一个IMAX B6平衡充,几节新买的电池用它充满,一个星期没有使用,再充电,提示故障。检查,3s中的1s没有电压力了。两块新电池都是同样的毛病。

究其原因,有人说是电池放置太久,有人说电池质量不良,有人说充电器问题。冬天冷了,北方活动少了,今天我把好用的新电池想长久存放一段时间,就利用B6充电器的LIPO STORAGE功能,做一次充放电。结果提示“BREAK DOWN”,滴滴叫。
按照说明书解释,遇到此类提示,这是设备出现故障,应该找专家指导解决。天知道B6砖家在哪里?

网友:
还打算买B6呢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感觉楼主的平衡线接头有问题。不过现在B6真的过时啦!

网友A:
电池问题。

网友:
B6已经淘汰了

网友A:
B6虽然淘汰了,但是披着羊皮的B6非常多,哈哈哈

网友A:
采用串充的大功率充电器,都跟B6原理差不多。无非就是功率大,电压采样回路精度高而已。

网友A:
本来就不是好东西,请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9551

网友:
检查连接线是否都接触良好,有没有断线的地方,现在B6配的线大多质量不怎么样,成本压的太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采用串充的大功率充电器,都跟B6原理差不多。无非就是功率大,电压采样回路精度高而已。

大功率的都是四开关同步整流电源作为核心效率非常高。而B6是俩开关俩二极管效率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