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遥控器 上PIX固定翼抖舵问题

楼主(2016-12-24):
手上两台AT9遥控器   4个接受机,
原版PIX    PIXV2    PIXV3      飞控
上固定翼 只要开自稳模式  所有舵机都抖舵,
其他模式   如手动 返航  盘旋  定高等模式均正常。

还有就是换了其他牌子遥控器   抖舵就没有了。
个人认为是遥控器问题,但我手上两AT9都存在问题,感觉人品baozha。

我就不信论坛没有  用AT9飞PIX 固定翼的吗?   有类似的情况吗?

(还有就是  这两AT9 飞多轴,和不上飞控的固定翼 一点问题也没有)

网友A:
乐迪的东西你也敢买,真是胆子大,换控吧.乐迪不靠谱模友都是知道的,从来不用乐迪的东西,尽管乐迪一直吹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乐迪的东西你也敢买,真是胆子大,换控吧.乐迪不靠谱模友都是知道的,从来不用乐迪的东西,尽管乐迪一直吹牛逼
...

之前一直在用  还可以,也没出现过失控的情况,用起来挺方便的, 直到这次出这个问题,

网友:
你可以进乐迪的群,反映给里面的工程师,他们可能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B:
我用乐迪AT9S+pix4  直机起飞晃动抖舵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乐迪AT9S+pix4  直机起飞晃动抖舵严重

是一直都在抖吗

网友:
我一直找其它原因无法解决

网友B:
起步就抖无法起飞刷了所有固件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起步就抖无法起飞刷了所有固件都不行

换遥控试了吗

网友B:
我马上想买个控不知买什么牌子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马上想买个控不知买什么牌子好

JR  或扶他爸 吧

网友C:
如果遥控抖舵的话按道理来说手动模式肯定也会抖啊,你是不是自稳下开了自动调参啊?然后换个控之后这个调参的通道关掉了所以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遥控抖舵的话按道理来说手动模式肯定也会抖啊,你是不是自稳下开了自动调参啊?然后换个控之后这个调参 ...

已经排除不是 自动调参问题。  参数全都是默认的,

网友D(2018-09-07):
我的也有抖舵问题,除了手动模式都抖。我的是装了空速计之后才抖。

网友E(2019-08-14):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有抖舵问题,除了手动模式都抖。我的是装了空速计之后才抖。

麻烦问一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19-10-08):
引用 网友E:
麻烦问一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好久没上论坛了。抖舵问题没有解决,拆了空速飞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久没上论坛了。抖舵问题没有解决,拆了空速飞

我已经知道怎么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已经知道怎么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你是固定翼装空速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