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3:电子设备预处理及安装

楼主(2016-12-24):
相关帖子列表: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1: 引言与机身传动部分组装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2: 安装斜盘舵机与电机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4:组装主旋翼与尾旋翼(附迈阿密简单游记)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5: 安装尾管及整机细节处理
[连载] SAB Goblin 570 装机系列 - 6: 尾波箱虚位处理、大齿盘润滑及其它

在安装完斜盘舵机电机之后,接下来开始安装电子设备,估计这也是很多朋友感兴趣的地方。楼主本人也是个业余电子爱好者,所以非常喜欢电子与机械结合起来的美,所以可以说是迫不及待的希望把电装弄好,装上机身。那么废话少活,咱开始吧?

电调与BEC的预处理及安装
由于楼主从一开始就决定使用12S作为这台Goblin 570的动力系统的供电标准,因而电机电调都是根据这个电压来的。电调选择了Castle Creations公司出品的Phoenix Edge 120HV,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凤凰120A高压电调,最高支持12S。同时,因为该电调不带内置BEC,所以选择了安全可靠的Western Robotics Hercules Super Mini BEC G2(没有选择CC的BEC Pro是因为口碑不好,发生过很多起BEC直接高压供电烧掉电子设备的案例,听着有点怕人),最高支持8S输入,输出电压为5V、6V、7.3V以及8.2V四档可选,楼主选择了稳妥的7.3V来为四颗BK舵机以及三轴陀螺仪供电。

先来张哥俩好的合影,在我看来完全是一对黄金搭档

喜欢凤凰电调的配色,绿绿的看着很舒服

放进去比划一下,大小合适!

侧面看看

据说好盈130A,内置BEC的那款电调放进去有点挤,好像需要对电池板进行处理才可以用

BEC原来带的热缩管虽然很不错,但由于我需要包蛇皮管,所以只能破坏掉

用XT60插头与AS150插头连接,同时方便用3S电池调试

焊接的时候注意下面插个配对的插头,防止塑料过热化变形

搞定!记得包热缩管

另一头两个舵机插头输出10A持续、20A峰值电流,也用蛇皮管包好

用一块3S电池测试设置的电压

标准的7.3V!我在想以后能不能用这玩意来校准万用表?

BEC预处理完成之后接着处理电调,首先是把电机插头焊上,这是蝎子4025自带的插头

然而仔细检查,发现了问题:电调的输出线是10AWG,而这个插头是4mm的,电调线根本塞不进去

看了下,抽屉里还有两个HXT插头的母头,但只有两个不够啊,总不能现在买吧,那得等多久啊?!想想不如这样,既然那三颗4mm的插头后面窄了,我锯掉一半,然后多用焊锡焊牢不就可以了么?

继续用我的Dremel电锯,这次没有电光火石,可能是因为铜比较软的缘故,一下子就磨掉了,注意不要磨太多,否则不容易焊

焊的时候要多用点焊锡,整个四周和底部全部包起来,保证接触可靠,足够通过电机所需的电流

下面焊另外一边的AS150插头并且把XT60插头也焊上去

这里贴一下楼主设计的接线图,BEC是接到两颗6S电池当中的一颗

由于AS150插头的直径不足以同时容纳一根10AWG和一根16AWG的线,所以只能在电调输入端的线上割一道口子焊BEC的插头,估计到这里有的朋友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对你没错,是我错了。。。

在我焊接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还很开心的拍照留念

问题在哪里呢?根据我的接线图,BEC是接到一节6S电池上,换句话说,电调输入线只需要负极与BEC相连就行了,正极压根就没联系。。。真的是白剪了一道口子,心疼之余也只能用热缩管包起来,为了保险起见还多包了两层——不然咋办?总不能换线吧。。哎,当时由于比较疲劳,精神状态不大好,否则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相对来说,AS150插头算是很好焊得了,不用担心塑料件被烫变形。首先是把插头尾部均匀上锡,然后把线头插进去,摆好位置

剩下的就是堆锡,稍微多堆一点,要把整个线头全部盖住,注意全部焊锡必须彻底熔化,否则可能会接触不良

两颗6S电池,其中一颗已经焊接完毕,现在要把另一颗的线加长,标准为,两颗电池一字排开之后,后面的线要能达到前面电池电源线一样的位置

搞定!

测试并设置一下电调

第一次启动Castle Link发现我的版本是4.11,直接升级到最新版

具体的设置过程这里就不说了,基本都是默认设置,唯一要注意的是电机的Timing和PWM,蝎子4025-550KV电机的timing是5度,这在厂家的数据手册当中提到了。相对来说,PWM更重要,默认是12KHz。这个到底怎么决定呢?我在Helifreak上发现了如下的公式:
KV值 x 电池的标称电压 x 电机的磁极数 / 20
举个例子,我用的是12S的电池,标称电压为44.4V,4025的电机有10个磁极,那么算下来就是550 x 44.4 x 10 / 20 = 12,210Hz,也就是12.21KHz,与默认值基本一致,所以没有做修改。

全都是默认设置

设置完毕,连上电机简单测试了一下没问题,看看到目前为止的成果:

下面开始把电调和BEC装到机身上去,首先是电调,先放到电调固定座上看看大小

拆掉固定座

固定电调的方式很多,可以用那种尼龙的自锁带,或者直接泡沫双面胶粘上去。但我总觉得这样以后要是想拆下来就会很脏,特别是时间久了,双面胶粘死了也是很头疼的事情。于是我选择用汽车中控台用的防滑垫作为介质来固定电调。

裁剪出合适的大小,放在固定座上,可以选择用双面胶把防滑垫粘上去,不用也没关系,只要电调压紧了,根本滑不动

同时处理一下电调信号线,用蛇皮管包好

简单比划一下发现电调信号线不够长,到不了陀螺仪,于是拿出之前买的22AWG的舵机延长线,把电调信号线和定速信号线都延长15公分

延长线接好之后,注意用热缩管包裹,防止松脱。

延长线自然也要用蛇皮管包一下,但注意由于其中包含两根白线,在套蛇皮管之前,要对其中一根做标记,以防弄错

全部弄好的效果,用了四根飞越的固定带,从不同的位置锁紧,最大程度保证电调不会松脱(当然没试飞不知道具体怎么样,先这么着吧)

看看下面

电调固定好了,这下轮到BEC了,我选择用这种蘑菇扣来固定

之前没装尾舵机,就是因为Bert一开始没装,我以为有什么讲究,结果他压根就不装了。。。。于是有点后悔

由于要调节中立点,索性把AR7210BX也拆了,就用它来测试吧

7210 + DSMX卫星

安装舵机臂

装尾舵机所需的材料

搞定!

由于固定柱之前还没装舵机的时候已经装上,现在必须拆掉才能装尾舵,如果一开始就装的话也没这么多麻烦了,哎。。

换个角度看看,真漂亮!

最后是陀螺仪

以及卫星

用自带的3M双面胶把陀螺仪粘到固定座上

舵机线用这种小夹子固定

最开始没装尾管,所以这样绕线,装了尾管之后要稍微调整一下

安装好陀螺仪,天线还没有处理,暂时先这样

小结
虽然楼主自认为装机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显然还是缺乏一些经验,因而在组装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错误,造成了一些不完美的地方。可经验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犯错误而积累起来的,权当是个学习的机会吧,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明天楼主要去迈阿密玩5天,所以装机贴暂停更新,不过我还是会回复大家的帖子,欢迎继续关注!

网友:
板凳我坐了

网友:
拍摄图片不错啊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拍点外国的风景?比如外国妞

网友B:
舵机底下贴的小夹子给个链接吧

网友:
看LZ的帖子真舒服

网友:
同求舵机底下贴的小夹子链接

网友:
不错,等待下篇!!!

网友C:
走线真的是很漂亮啊,不过感觉可以用专门的钳子重新搞短舵机线重新做舵机插头

网友D:
先安上十字盘看看舵机位置合适不适合再安马达

网友E:
加快速度啊,看几天了,还没装好哩

网友:
楼主的装机贴真棒,看得赏心悦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不可以拍点外国的风景?比如外国妞

外国妞网上还少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机底下贴的小夹子给个链接吧

我是在eBay上买的,你就搜“固线夹”应该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走线真的是很漂亮啊,不过感觉可以用专门的钳子重新搞短舵机线重新做舵机插头

恩,很多人似乎都把舵机线剪短了,但一来我没有那个钳子,二来我也不想剪断,总觉得原装的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安上十字盘看看舵机位置合适不适合再安马达

感谢提醒,不过舵机的位置都是固定死的,没有任何调节的余地啊,SAB肯定是早就设计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快速度啊,看几天了,还没装好哩

哈,那你这次要多等几天了,马上楼主就要出去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那你这次要多等几天了,马上楼主就要出去玩了

太不敬业啦,装完再走嘛

网友F:
费劲!!不错!建议接收舵机直接2S驱动省事少了ubec出故障的可能性!还有电调分线不要从头上接,多插的那根细线很容易断的,那就不好玩了,要从根上接,开个小口,焊一下,套个套管很漂亮的!

网友G:
你装尾管的时候有得把陀螺仪拆一下来了。因为有两个固定螺丝在陀螺仪下方。看来你又得后悔没有把尾管先装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费劲!!不错!建议接收舵机直接2S驱动省事少了ubec出故障的可能性!还有电调分线不要从头上接,多插的那根 ...

感谢提醒,我也曾想那么干。但问题是,AS150的插头套子套不进去两根线,即便勉强套进去了也是非常非常紧的压着,感觉不是很踏实。我感觉现在的方案焊接应该是没问题的,为了防止线折断,我打算在外面再裹一层热缩管,稍微长一点,这样就把细线和粗线多一些长度固定在一起应该会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装尾管的时候有得把陀螺仪拆一下来了。因为有两个固定螺丝在陀螺仪下方。看来你又得后悔没有把尾管先装上 ...

哈哈,一点不错,还是缺乏经验,没装过就这样啊

网友H:
打扰请教一下楼主,您用的这款BEC淘宝上没搜嘛,是我搜索错了还是淘宝没的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打扰请教一下楼主,您用的这款BEC淘宝上没搜嘛,是我搜索错了还是淘宝没的卖了

好像国内是没有卖

网友I(2018-11-09):
你不用接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不用接收电?

不用,不是很喜欢在动力电池之外再带一块电池。况且这个BEC相当稳定,一点也不比接收电差啊。

网友:
必须顶一下学习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