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k8用ibus不会

楼主(2016-12-24):
看到天地飞有wbus接收机哇。我i6b也是总线输出的。用福特吧sbus模式不用行没反应。

网友:
ibus是标准sbus吗?bar上试试设成单线看看会否有惊喜

网友:
sbus是futaba专用的,其他接收都不能用sbus,设置单线就行,理论上黄BAR支持所有单线连接接收机

网友:
经测试IBUS是副斯自有协议,不兼容SBUS。
CC3D刷BF设置串行RX选择IBUS协议成功解码,而设SBUS协议测试失败。

楼主:
应该插在rxc 还是rxb上

楼主:
弄了一个晚上只有PPM输出。k8用单线接收机,能连上具体还没试。不知道ibus是什么

网友:
黄K8用R8X接收机 用SUBS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