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和977的通用零件

楼主(2016-12-24):
这两款直升机有通用配件吗?K120大桨的轴承坏了没法换,有点坑啊,977可以,求大神指点

网友:
自己单独买轴承啊

网友A:
我用横轴插进去摇动也能摇出来,但是崩掉的轴承我没办法取出,只剩外圈卡在里面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横轴插进去摇动也能摇出来,但是崩掉的轴承我没办法取出,只剩外圈卡在里面没办法

某宝上搜断螺丝取出器!一定能搞定!手上有合适的螺丝拧进去试试,合适的丝锥估计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搜断螺丝取出器!一定能搞定!手上有合适的螺丝拧进去试试,合适的丝锥估计也可以。

谢建议。我暂时用副厂金属桨夹了,轴承都能自己掉出来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楼主:
副厂是什么件,淘宝可以给一个链接吗

网友:
120桨加轴承和110的一样吗

网友:
哈哈。我当初也有的120也是横轴轴承蹦掉了。还是里面那个。用一个横轴从另外一边定住那个轴承然后敲出来。我用过螺丝拧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