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16折腾记录,不定时更新

楼主(2016-12-24):
这台7016原来是二手收来的(1400元),当初只是抱着一个带十字滑台的台钻这种心理入的,但是后来出于兴趣爱好和折腾精神,利用闲暇时间做了一些小改装。主要考虑是平时只是做一些平口钳夹得下的小零件或者钻孔,工作室还有一台大行程的数控土造机,所以暂时没有更大行程的需求。另外皮带传动相对比较安静,然后最高3500的转速用小刀具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最最主要的,除了7016以外,我看的上的随便上个PX32,7045都要6-9000块,再换机器肯定一步到位点了,再搞了7032,7025之类的这么折腾还不如7016改改好再撑几年主要改过以下部分
1,电机换成缝纫机无刷电机,方便调速,同时皮带轮自己打孔搞一下动平衡,减小机器震动,让吃刀量均匀,不自己激振(大约400元)
2,塑料胶片挡屑板,防止切屑掉到丝杆上造成滑动困难
3,原装十字滑台垂直度极差,后来用德益牌焊接胶粘了铁皮调整垂直度,另外滑台摇到一端里面的丝杆螺母和滑台会撞到,导致滑台被抬高,需要打磨干涉部位
4,加装了微动进给,解决原来进给只能靠敲打手轮的方法,主轴套筒侧面粘了一根廉价的数显卡尺,有一键清零功能,很方便显示加工深度。(涡轮是废品利用做的,卡尺花了15块)
5,换实心立柱(外加工的立柱直径不均匀,后来又换回原装空心的了准备有机会灌混凝土进去)
6,底座外加一块25mm 45号钢板,和底座构成箱体,增强底座刚性,缓解原来机头切削容易摇头晃脑的问题,原来百分表吸工作台上打机头,侧推机头尾翼3-5丝,现在可以2丝以内(65元)
7,立柱安装座外加第二颗锁定,减小立柱法兰座和立柱之间的间隙,增加刚性和提高垂直度(现在垂直度不同升降高度,主轴挂百分表100mm直径画圆大概5丝以内)8,拉杆螺丝做了一些改装,现在换刀更方便了

然后是一些小钻铣床的使用技巧
首先尽量减小刀具,主轴套筒,立柱这些部位的悬伸长度,例如刀具直接通过锥度铣刀套连接,或者使用一体的锥柄铣刀,这样刚性都会比铣夹头和钻夹头好的多。套筒,立柱都应该保持最短的状态。
然后对于十字滑台应该调整的紧一些,基本上百分表打滑台,用力摇应该没有间隙,适当的紧一些顺铣的时候工作台也不容易被铣刀带着走

应为小铣床切削量小,铣刀用锋利一些的更好,工业机用钝的铣刀是为了提高刃口强度,但是需要很强的切削力,目前买到的西南的柄和刃一样大的很多都不太锋利,刃径比柄小的基本都还不错,另外发现五环牌铣刀质量基本都不错。还有就是尽量用多刃的铣刀(比如4刃和6刃)来提高切削平稳性,少用2刃的刀具,那种除非满刀宽切割,否则会有严重的断续切削。7016的主轴和皮带轮之间通过花键连接,而这个位置存在配合间隙,所以有时候低速断续切削的时候,这里会发出难听的声音。对于一些狭长的槽,或者一块板材的切断作业,其实用插铣的方法效率要远高于直接进刀。另外粗皮铣刀是个好东西,切削力会小很多,米多的话玩玩粗的钨钢刀,那个研磨的锋利度比白钢刀好太多了,切铝合金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小展示一下切削能力 12mm白钢刀,切深0.5mm,转速1300。进给速度未知,还算平稳的,原来很多人都说7016啃钢整个机子都会鬼哭狼嚎的,花点时间改改你的也可以吧切削能力提高一两个档次

最后,你们看不需要很多钱,我用7016也玩的挺开心的,希望咱们国内的车库文化有一天能和国外一样发达

楼主:
底座改装部分,钢板用AB胶和螺丝,联合粘上去,看图片原装的底座是在太薄了,我是用百分表不停的打来打去,找到机器刚性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底座太薄了,桌子下面也开了一个孔,这样立柱可以继续下沉,悬伸长度最短。保持最大刚性

楼主:
立柱安装法兰,下面多攻了一个螺纹用来锁紧立柱,这个法兰内部其实有两个圈配合立柱的,原来的设计只会锁死上面一个圈,夹持力不是很够,后续下面的那颗螺丝只要调整到稍紧,但是立柱可以滑动就好了,不用每次都松紧,这也是提高刚性的一个改装
主轴套筒前面放在土造机上铣了一条槽,然后前方旋入一个顶丝,这样套筒就无法自由转动了,边上是直接用AB粘上的15块卡尺(德益焊接AB胶是个好东西)

主轴的拉杆螺丝不要了,然后主轴芯末端扩孔,放入一个超长的内六角螺丝取代拉杆螺丝,然后主轴芯末端用了一个内卡簧封死,这样拆刀可以靠反转的螺丝顶出,不用下刀铁那些东西了,夜间可以安静些干活这一项我发过贴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1979

微动进给,这个就是不多说了,之前发过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2120

楼主:
切屑防护,我实在不想切屑踩得到处都是,这个改装很简单就是那种子母魔术扣,滑台周围粘了一圈,两头是重叠开放的,方便手伸进去装工件,需要开放状态的话和图一一样,翻下来就是了,或者直接撕掉也是可以的

楼主:
粗皮铣刀和一体的多刃锥柄铣刀

楼主:
锥柄的多刃铣刀,我买的二手的重磨的很实惠
普通的直柄铣刀也通过锥度铣刀套直接和主轴内锥连接,这样刚性好,刀摆小。不要通过铣刀夹头,ER筒夹之类的转接,我们需要的越简单越好,悬伸长度越短越好

立柱缩短到最短,其实这么点立柱,实心还是空心已经不太重要了,原来切削能力差主要是底座太单薄了

网友:
顶贴我也在改装

楼主:
你这个机器底子比我的好多了,改好了应该挺给力的

网友:
我自己做的

网友:
我是新人不让发帖,借帖发贴

网友:
加我一下好友

网友A:
楼主做得不错,可惜这边玩机械的人都跑光了

网友:
同在用7016    楼主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做得不错,可惜这边玩机械的人都跑光了

谢谢顶贴,我一直觉得这边利益关系少,所以相对大家初心单纯些,看前辈发的精华帖受益颇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顶贴,我一直觉得这边利益关系少,所以相对大家初心单纯些,看前辈发的精华帖受益颇多

那边你多混段时间,谁是玩家谁是商家也清清楚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顶贴,我一直觉得这边利益关系少,所以相对大家初心单纯些,看前辈发的精华帖受益颇多

你立柱多粗的?
不行我帮你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立柱多粗的?
不行我帮你找找

没事,有机会灌混凝土花岗岩条什么的吧,那个阻尼系数还大,减震好,立柱TB上找过,有70MM的实心光轴,半米1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