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600mw的图传底座掉了,焊点没了,怎么救?

楼主(2016-12-24):
炸鸡炸掉了, 怎么办,,之前在图2的电阻那,汗了一根天线延长线,来接天线,感觉信号大不如以前啊,,飞10多米酒雪花了
有办法把底座在焊上吗, 或者出了吧,有人要吗

网友A:
没救了。功率输出端要求严格的50Ω阻抗匹配,PCB上线宽、板子介质材料、叠层厚度、铜箔OZ数都有严格要求,补焊上的必然失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救了。功率输出端要求严格的50Ω阻抗匹配,PCB上线宽、板子介质材料、叠层厚度、铜箔OZ数都有严格要求, ...

好几百买的图传,这就废啦。。。

网友B:
深圳图传的生产厂应该能修 前提是你能找到 咱俩同款图传 我装在穿越机上也没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圳图传的生产厂应该能修 前提是你能找到 咱俩同款图传 我装在穿越机上也没炸过

你技术好,我就不行了。。。。

网友C:
而且图传没有天线上电有烧毁的可能。没天线不能上电。便宜点收来拆件玩

网友:
原来肥鲨的图传是这样的啊

网友:
这个确实不好救了。。。

网友D:
电路板翘了?。。废了吧估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板翘了?。。废了吧估计

没翘, 就是底座的焊点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图传没有天线上电有烧毁的可能。没天线不能上电。便宜点收来拆件玩

你收啊!

网友:
那层上锡的金属~都。。。没了。电路板废了

网友: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没救了。功率输出端要求严格的50Ω阻抗匹配,PCB上线宽、板子介质材料、叠层厚度、铜箔OZ数都有严格要求, ...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救。
如果输出端焊点附近两三mm范围内有方便的接地点,可以不要插头,用天线的同轴线直接引出。可恢复功能。

网友E:
可以焊的,我就是这样焊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焊的,我就是这样焊回去了

焊点都没了, 底座安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救。
如果输出端焊点附近两三mm范围内有方便的接地点,可以不要插头,用天线的同轴线直 ...

我焊了一个 天线的 延长线, 延长出来一个头,  但是信号  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屏蔽什么的没弄好

网友F:
底座装上,四面的接地铜箔总有一点吧,刀刮开焊锡堆上,焊点要饱满无毛刺,中心线一定要焊好,测试好没问题AB胶打上固定,经常断底座这样处理毫无问题啊,如果不行就是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座装上,四面的接地铜箔总有一点吧,刀刮开焊锡堆上,焊点要饱满无毛刺,中心线一定要焊好,测试好没问题 ...

好的,明天我在找找看,就用你说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收啊!

怎么联系!合适我就要。qq1130290234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联系!合适我就要。qq1130290234

出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