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接线 线规格的 问题 请前辈们来指导下

楼主(2016-12-24):
知道 我爱模型 高手多 ,今天装一个四轴,因为要把电机的线剪断重新加延长线,因为买的是老虎电机 发现 它的电机线 挺细的 ,然后我手头只有朗宇的电机之前剪下来的线, 老虎的细,朗宇的粗。,
另外线上打的字的含义我有点不大明白  所以特地跟前辈请教, 朗宇的粗点的线上 印的 18AWG   200*C   , 老虎的电机上是  20AWG 200*C , 这个 AWG 代表的什么 意思呢? 我自己网上查  然后 老虎电机官网上也有张表   我也查了各自的意思

但是有的资料 上写的是 AWG(American Wire Gauge)是美制电线标准的简称  这不对吧?   我 看 官网上的老虎电机的 那个  A 是安培 , W是 功率  ,G 是功效 的 含义   到底哪个对?   20AWG  是 最大承受电流是20安培  后边是 200摄氏度?

还是什么 ?  我不解决这个疑惑 我是不会把两个线接在一起的,如果接在一起  电流肯定 就只能达到18A了  ,  还望前辈们赐教   谢谢大家!

线材比较

线材比较

老虎电机描述

老虎电机描述

楼主:
拜托大家了  我什么都拆了  就等着 接线了  ,解答完了  我再决定 接不接  !我有点强迫症  嘿嘿

网友A:
AWG就是 AWG(American Wire Gauge)是美制电线标准的简称,标号越小线越粗耐受电流越大,18AWG的线比20AWG能耐受的电流大。所谓老虎电机的AWG意义,标的是电机而不是线的规格。这个20AWG并非表示最大电流是20A,具体多少百度搜索
生产电机的,一般也不会专门办个电线厂,而是第三方的供应商,电线的标称AWG的意义都是一样的。
另外AWG标的是长时间稳定工作的最大电流,并不表示只能通过18A的电流,只是超标输出的话,线发热会比较明显,但是在线比较短的情况下,超出个2、3A
影响不大。
在不影响的情况下,建议用粗点的线

网友B:
你是说这个 AWG ?

楼主观察力太NB了。

网友C:
awg绝对不是电流、瓦特这么解释的,awg就是American Wire Gauge,简单的说就是线径的大小,标号越小线径越大,过电流能力越强
朗宇的awg更小,当然更好呀,接上去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AWG就是 AWG(American Wire Gauge)是美制电线标准的简称,标号越小线越粗耐受电流越大,18AWG的线比20AWG能 ...

多谢前辈的耐心解答, 那这样说我就可以接线了 对吧  因为最大电流还是细的决定的,那您的意思 那个20AWG里的电流最大值 百度搜索就是 参照里边的表格 按照公式算出来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这个 AWG ?

楼主观察力太NB了。

昂 对的  ,按照 四楼前辈的解释  这个AWG 就是电机的  不是电机线材的 ,我问这个无非就是 我接上线  别接了比本来承载电流小的线材了 那就不好了,按道理讲 肯定是粗的 承载电流大,但是我这脑瓜子吧 有时候容易脑洞大开,就在想会不会好点的电机导线里用的线材好啊  所以做的细啊 ,看样子是我想多了  哈哈 ,看样子 只要上边标AWG  字样的 两条线延长,那就同样规格的接,或者比本来粗的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AWG就是 AWG(American Wire Gauge)是美制电线标准的简称,标号越小线越粗耐受电流越大,18AWG的线比20AWG能 ...

另外前辈  只要 导线上边标的AWG  字样的 两条线对接延长,那就同样规格的接,或者比本来粗的接!就可以了是吗 我 可以这么理解吧,里边的线材 材质应该是一样的吧,不过我又看到 有的电机里的漆包线 是镀银的,那个电机本身导线就是从漆包线里 延伸出来的 这样的 我就感觉剪了蛮可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awg绝对不是电流、瓦特这么解释的,awg就是American Wire Gauge,简单的说就是线径的大小,标号越小线径越 ...

多谢解答  , 那这个数字 20  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叫的 20 号      18号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  , 那这个数字 20  是不是就是我们平常叫的 20 号      18号的 ?

是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昂 对的  ,按照 四楼前辈的解释  这个AWG 就是电机的  不是电机线材的 ,我问这个无非就是 我接上线  别 ...

一般来说,电机内的线材是不会标注的,你看到的标注,就是针对这个硅胶皮内的导线而言的,也就是电机的引出线是20awg的。我不知道4楼说的这个20awg是电机内的标注,有什么依据。电机内的铜线线径很粗,直接用线径标注即可。而一般硅胶线内是多股细线束成的,因此需要标注总体线径。
最后,做个总结:20awg  200℃  就是指的引出电机的三根线的线径和耐温值。
个人观点,如有不对请大家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来说,电机内的线材是不会标注的,你看到的标注,就是针对这个硅胶皮内的导线而言的,也就是电机的引 ...

是这样 我前阵有个电机 装上新电调  转了一会  突然电机就 咔哒咔哒的 转   感觉是脱相了,然后我就 拆开电机看  我才发现电机里漆包线 的引出线直接就是包在电机的导线里的 ,后来我把香蕉头拆开 才发现有个香蕉头 脱焊了  重新焊上才好的,我没拆之前 还以为是 漆包线 跟电机外边的导线之间还有 焊点接的 了  拆开才发现不是的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 我前阵有个电机 装上新电调  转了一会  突然电机就 咔哒咔哒的 转   感觉是脱相了,然后我就 拆开 ...

我明白了,4楼说法是对的。这个20awg确实指的是线圈绕组几股合成后直接引出的线径,这三股引出线没有经过其它转接。我把4楼说的误解成了电机内绕组铜线的线径是20a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