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御的保护头罩

楼主(2016-12-24):
为了保护云台,我一般都装原有的透明头罩飞行,但是有时会影响画面,特别是有光线侧面照射时。
看到老外的视频,感觉不错,截图给各位分享,即没有了画面的光线干扰,也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优点:
1、可以防止左右两边风吹动,导致云台震动。
2、摔机时有一定的保护云台的作用。
3、可以遮挡两侧的侧光,作用同遮光罩。
4、很酷。

是不是很酷?

是不是很酷?

喷黑

喷黑

效果

效果

原有头罩画线

原有头罩画线

网友:
这个实用些

网友:
直接拆了就完了,

楼主:
这和性感内衣一样,真脱光了反而没有感觉

网友A:
然并卵,这机子大量问题。买还买不到。

网友:
用什么材料做的?

网友B:
来顶胡总一下,很性感

网友C:
确定这是你么? 这视频我在youtube上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顶胡总一下,很性感

你是哪位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这是你么? 这视频我在youtube上看过

仔细看原文!“看到老外的视频,感觉不错,截图给各位分享

网友D:
你这就是脱了裤子放屁,罩子目的是减小风阻,你挖个口风阻更大,还不如直接去掉不罩的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位大侠?

胡总贵人多忘事啊,我是你14MZ的新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胡总贵人多忘事啊,我是你14MZ的新主人

喔!最近在玩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就是脱了裤子放屁,罩子目的是减小风阻,你挖个口风阻更大,还不如直接去掉不罩的好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觉得罩子是降低风阻,我觉得主要是为了保护云台,毕竟高速飞行的机会少,而且御的最高速算个屁啊!风阻根本不是问题,悟和P4P飞得比他快,风阻比他大,怎么没有头罩?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然并卵,这机子大量问题。买还买不到。

请列举一些看看,我只知道容易丢星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列举一些看看,我只知道容易丢星

呵呵光这丢星一条还不够啊。其他的云台飞行中会自检,空中突然图传中断,指南针问题,自动解锁等等还用一一举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光这丢星一条还不够啊。其他的云台飞行中会自检,空中突然图传中断,指南针问题,自动解锁等等还用一 ...

用啊,还有什么问题接着说说看看是不是通病。再看我能不能忍住到御2再买。
从玩航模到现在都没用过GPS,四轴一直姿态飞行。

网友:
飞行的时候需要保护罩吗,我都是直接去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最近在玩什么?

偶尔飞飞板机,有了你的神控,又收了些老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尔飞飞板机,有了你的神控,又收了些老接收机

要这么多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这么多接受!

FM以后不好收了,提前留一些备用

网友(2017-02-08):
看了打算自己做一个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觉得罩子是降低风阻,我觉得主要是为了保护云台,毕竟高速飞行的机会少,而且御的最 ...

楼主头像妹子胸太大了,完全吸引了楼主帖子的注意力。差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头像妹子胸太大了,完全吸引了楼主帖子的注意力。差评

先吸引眼球再说

网友:
没啥用,就是造型好看。这个保护罩主要是雨雪天气保护比较娇气的摄像头和线路,那里是个比较脆弱的地方。一般情况下根本不需要这个保护罩

网友:
楼主的头像很“凶”呀,波涛凶泳。

网友(2017-04-05):
就怕正好缺口那着地

网友(2017-09-06):
巧妙,看起来也酷。

网友:
有想过这样改,没想到真舍得把原装罩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