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警示

楼主(2016-12-24):
电调设置错误,油门行程未定,大炸450L一次
损失:
舵机臂X3
DFC连杆X2
460MX X1
R7008SB天线X1
尾管X1
大桨 X1
电调未检查损坏情况

自省并记录,发帖以自警,避免再次发生

网友A:
配件可以买 注意安全   苹果果

网友B:
天线都能断布线不严谨

网友:
电机怎么能坏?

网友:
飞行前一定要好好检查。。。同样好奇,电机怎么挂了。。

楼主:
我也不知道,倒地以后转不动直接烧了,全是烟,应该是堵转导致的

网友C:
没伤到人或者身边的花花草草,楼主很幸运了

网友D:
遥控没切熄火吗

网友:
我可以考虑收电机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没切熄火吗

切了熄火,没停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伤到人或者身边的花花草草,楼主很幸运了

心有余悸,以后一定要注意飞前检查,安全是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都能断布线不严谨

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天线是桨断了之后砍断的,我之前用蘑菇贴固定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件可以买 注意安全   苹果果

是的,安全是底线,以后会更加小心的。

网友E:
觉得浆夹都有点问题lz检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浆夹都有点问题lz检查下

已经准备了新的旋翼头和十字盘,谢谢提醒

网友:
节哀!没有设油门行程是很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