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的定速究竟应该如何使用

楼主(2016-12-24):
好盈V3、V4电调各有一个,通过看说明书和参考坛子中的信息,搞明白了转速标定的方法。现在是按照坛友的方法使用:
1.电调设定为精灵定速模式(不存储,换电池后需要重新标定)
2.起飞时先切IDL1标定转速(IDL1设定油门50%,螺距0度)
3.十几秒转速标定完成后切IDL2起飞(IDL2设定油门80%,螺距一条45度斜线)
4.降落时还是IDL2,落地瞬间切熄火。
但是昨天飞了一半,落地后重新起飞时,关熄火开关IDL2直接起飞,飞机一歪陆地炸机了,损失大桨和两个易碎舵机臂。
现在有点迷糊,使用定速模式,究竟应该如何操作转速标定,起飞和降落?
请各位坛友指教!

网友A:
这个炸机好像跟定速没啥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炸机好像跟定速没啥关系吧

有关系的。因为用IDL2起飞,相当于直接用80%油门而没有缓启动,所以机子一歪就炸了。
不明白为什么定速80%油门起飞没有缓启动?

楼主:
今天下雨不能飞,在家里将450桨拆了研究了一番,终于找到炸机的原因:
1. IDL2(80%油门定速)直接起飞也是有缓起动的
2. IDL2(80%油门定速)直接起飞时,如果油门不在最低位,电调是不起动电机的。
3.炸机的原因是 IDL2(80%油门定速)直接起飞时,油门放到最低位,但由于螺距设定为一条45度斜线,此时应为最大负螺距。因负螺距过大,压迫机子倾斜而炸机。
解决这种中精灵定速模式下,中途降落又重新起飞的问题,以下几种方法应该都可以:
1. 重新标定转速,待标定完后再切定速起飞
2. 定速油门,在缓起动没有完成之前,迅速推油门杆到中点附近(螺距为0度),待转速稳定后再推螺距起飞。

以上方法,待天晴可飞时我再实际验证一下。

楼主:
忽然发现升少将了。我这个少将有点水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关系的。因为用IDL2起飞,相当于直接用80%油门而没有缓启动,所以机子一歪就炸了。
不明白为什么定速80 ...

这个电调可以设置反悔时间的,反悔时间内都不会缓启动,超过反悔时间才能缓启动。反悔时间设定的目的是有些动作要空中关闭油门,如果没有反悔时间,启动太慢可能会造成炸鸡。 说明书上有写,骚年要仔细研读说明书啊!!

网友:
看了你说的情况 应该吧熄火降落反悔时间设置为关闭状态 OK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可能是我的表达有误。炸机的原因不关熄火降落反悔时间的事,而是起飞时油门杆位置对应的螺距为最大负螺距,压迫飞机造成倾斜而炸机。4楼有详细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关系的。因为用IDL2起飞,相当于直接用80%油门而没有缓启动,所以机子一歪就炸了。
不明白为什么定速80 ...

V3也是带缓启动的。就算熄火启动也有11秒,要是你油门保持在40以上就是1.5秒加速到最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V3也是带缓启动的。就算熄火启动也有11秒,要是你油门保持在40以上就是1.5秒加速到最快

谢谢,我再看下好盈的说明书。
再请教一下,如果将电调设定为定速模式,起飞是应该如何操作:

A. 用NORMAL起飞,稳定后再切IDL
B.在地面直接用IDL起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再看下好盈的说明书。
再请教一下,如果将电调设定为定速模式,起飞是应该如何操作:

标定转速后,油门机械行程要归零,电调才能存储转速。不是标定后就立即存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定转速后,油门机械行程要归零,电调才能存储转速。不是标定后就立即存储了。

谢谢,这一点很重要,我忽视了

网友C:
这炸机跟定速没关系,标定好后我都用id3直接起飞降落切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炸机跟定速没关系,标定好后我都用id3直接起飞降落切熄火

严格地说,跟定速是没什么关系。只是我用定速模式起飞时操作错了。炸机的原因:用定速模式起飞时,油门放在了最低位(NORMAL习惯了),因为螺距设置为一条斜线,故此时为最大负螺距,压歪机子导致炸机。
正确的起飞操作方法:用定速模式时,先打开HOLD开关,油门放在中点位置,再解锁HOLD开关,此时有缓起动且螺距为0度,待转速稳定后推油门/螺距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炸机跟定速没关系,标定好后我都用id3直接起飞降落切熄火

我现在也是这样操作的,已经OK了,谢谢

网友(2019-05-31):
引用 楼主:
严格地说,跟定速是没什么关系。只是我用定速模式起飞时操作错了。炸机的原因:用定速模式起飞时,油门放 ...

大概11秒之后转速稳定后,需要把油门拉最低存储定速数据吗? 听11楼的意思要归零

网友:
挖坟了抱歉。。。。

网友:
我都是用储存定速模式,全部模式螺距都默认,普通模式油门也是一条水平线,起飞一般都是油门摇杆放中间,也就是0螺距位置,然后解锁,电机缓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