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告诉我恒龙1:16的99A坦克用的负重轮和底盘的具体尺寸

楼主(2016-12-24):
有谁能告诉我恒龙1:16的99A坦克用的负重轮和底盘的具体尺寸,我要做金属99A坦克抗战70版!

网友A:
买把游标卡尺量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把游标卡尺量下就知道了

没办法啦,量35比例再换成16比例的,就怕跟恒龙的配件比例差多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办法啦,量35比例再换成16比例的,就怕跟恒龙的配件比例差多远

先把恒龙的配件买回来,然后量35比例放大成16比例的,根据16比例的尺寸与上盖相互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恒龙的配件买回来,然后量35比例放大成16比例的,根据16比例的尺寸与上盖相互比较一下就可以了

谢谢,就是不想买,因为还没决定是用恒龙配件还是自制,所以不想浪费,等造好底盘再根据情况而定

网友:
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吧一,我有和你一样的想法呢,有图纸的话给我主一份啦,谢谢msy0122@126.com

网友:
看看两个车的对比图你就知道了。地盘长度根本不一样,负重轮是一样的,主动轮不一样

网友:
建议楼主把能用上的配件用上,剩下自制东西多了去了,买个3D打印机慢慢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