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F开箱组装]RAMMUS180/GEMFAN电机RT2205MAVERICK24A大师桨/FOXEER1190+F3(完整上载)

楼主(2016-12-24):
[ FCF开箱/装机/PID分享已完整上载 ]
= RAMMUS 180 装机组件清单 =====
  • RAMMUS 180 穿越机架
  • GEMFAN RT2205 2700KV电机
  • GEMFAN MAVERICK 24A 电调 (最新固件)
  • GEMFAN MASTER 大师桨 4040*4
  • FOXEER F3 飞控刷 BETAFLIGHT
  • FOXEER 1190 NEW ARROW FPV 摄像头
  • FOXEER 5.8G 右旋天线
  • DYS MI200  图传 (最新款)
  • DEVO RX716 PPM 接收器
  • 4S 1300-1500 电池

=============================================
GEMFAN / FOXEER ...
=============================================

楼主:
= 重点开箱分享=====

今次装的机架, 是KINGKONG的RAMMUS180 ,
选了180是因為喜欢他的小巧外型及2边的强化外框 !
机架配送多色顶罩是亮点, 但我感觉像儿童玩具所以决定不用 ,
全碳机架感觉更野性 ~ 哈

上图是已打磨板边及弄了水晶边效果 !!!

电机 ~ 用GEMFAN GT2205
电调 ~ 用GEMFAN MAVERICK24A

GEMFAN MAVERICK24A 电调
质量好 , 手上已有4台机用了

GEMFAN MAVERICK24A , 油门很细緻 ,
持续24A , 最高35A , 配4吋桨+高转速2700KV电机最合适

电机是GEMFAN RT2205 ,
因為机架用4吋桨 , 所以选用 2700KV

合上有详细电机资料

包装很安全可靠

每个电机配自锁丝母/桨压片及安装螺丝

加厚4MM轴, 强度十足耐炸

看外观 , 相信大家都不会怀疑质量如何 ... 哈

无分正反 , 更换维修更方便

摄像头 ~ 用FOXEER NEW ARROW 1190
内置osd显示包括电压/通电时间/名字 !
配FOXEER原装2.5mm镜头 , 另有 2.1及2.8mm选择
外壳有黑/橙色选择

楼主:
= 装机分享 =====

开始装机 , 準备分电板及电池扎带
因下置电池, 先上电池扎带 , 再上分电板
飞控固定螺丝位置跟电池扎带重叠 , 所以电池扎带要裁剪一点点

机架附送XT60固定座 , 设计好

準备好GEMFAN RT2205 电机及 MAVERICK24A 电调

电机跟电调对接 , 电调信号不用地线 ,
因為电调飞控分电板都共地

电调用热缩管套起 , 底部加片强力3M贴固定在机臂上

所有电调接分电板

通电测试下 , 听听电调声音 ,
要讚GEMFAN MAVERICK 24A电调 , 通电后电调上有蓝灯

準备上飞控, 所以图传镜头及LED尾灯先接上分电板 !
今次用DYS最新MINI图传 , 最大只能5V !
FOXEER 1190 5V都可以, 所以镜头在图传取电 , 简化接线

飞控用FOXEER F3 , 市面不流行 , 因為是测试版

接好VBAT及BB响的接线

飞控接上电韶信号线 / 5V供电 ,
上面放DEVO 716 PPM接收 , 同时接上BB响

準备FOXEER1190摄像头,今次配原厂2.5MM镜头
质量好变型少

1190先装上机架

DYS MI200 图传, 25/200可调, 40CH ,
还内置收音咪 !!!
图传体积很小 , 装小机最合适

再加上FOXEER右旋图传天线

把早前已焊表到分电板的图传/摄像头接线都接上图传/摄像头,
再固定好LED尾灯及BB响

轻鬆又装好一台穿越机
装机完成 , 来一套多角度相片

镜头重心低

很结实的样子

正X机型 ,PID很易调

FOXEER 1190 配2.5MM镜头 ,
有机架作保护 , 炸机不伤镜头, 但桨叶会入镜

GEMFAN 电机 , 信心保证 , 耐炸又暴力

4吋机,用2700KV最爽 , 4吋3叶及4叶都可以

GEMFAN MAVERICK24A电调, 用过就知好东西 , 油门细緻 , 暴力操都不发热
最近GEMFAN还把电调软件及固件优化了
增加电调DSHOT支持外, 亦优化了电调内部算法,令转速更稳定及提高效率
http://www.gemfanhobby.com/Product/Mating/Zh/c3c124dc-e04f-4a02-adb5-a47400b293c3

FOXEER 右旋图传天线 , 图传质量好, 现在每台穿越机都用

今次配GEMFAN 桨 ,
最新的MASTER大师桨系列 4040*4
有樱桃红及粉蓝色

过几天试飞后 , 再分享PID及其他参数设定
谢谢支持 !!!

网友:
又来放毒了噢

网友:
更新的好快!

楼主:
相比其他装机帖来说, 今次这个不毒了 , 是很便宜的机架

网友:
我入魔的第一架就是龙龟180

网友:
这一架下来多少银子

网友:
大神  一直关注你的小机freestyle装机  加油加油  期待更多你的小机机

网友A:
法师傅,靠谱的电池推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师傅,靠谱的电池推荐下

这2年我都用花牌的,便宜好用

网友B:
法师,请问想录像的话,用什么设备?

楼主:
[FCF开箱装机分享已100%完整上载]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247803&pid=19139079&fromuid=238865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2年我都用花牌的,便宜好用

法师傅,花牌的放电就鼓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师傅,花牌的放电就鼓包了

今年买的1300的很好 , 十多块在用 , 1500的老早大肚了 ,
一般3.5V降落的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年买的1300的很好 , 十多块在用 , 1500的老早大肚了 ,
一般3.5V降落的 !!!

我说呢,我的就是1500的老鼓肚!实在伤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呢,我的就是1500的老鼓肚!实在伤心了

换1300吧, 刚刚买的花牌1300已变了外型 , 短了肥了 ,
重心更好吧 ! 跟6月买的已不同了 !
现在已有十多块70C , 很满意

楼主:
= PID 分享 =========

终於分享PID了!
这台机爽飞了半个月多 , 感觉很好 !

180小巧灵活 , GEMFAN RT2205 电机配MAVERICK电调亦暴力十足 !
要赞一下GEMFAN 电调最新的固件V2.2.0 , 油门比以往更顺滑稳定 !

至於桨的方面 , GEMFAN 4040*4 手上几套炸光了 ,
改用DALPROP的Q4040*4 , 外型2者差不多 ,
DAL的比较硬加速快 , GEMFAN的转弯柔顺稳定 , 各有所长 !

正X机形加上2.5mm镜头的FPV摄像头位置贴近下板关係 ,
所以桨都入镜了 , 这图片的摄像头上扬角度大约30度

以上PID , 是跟GEMFAN 4040*4 所调的 ,
同样配DALPROP的Q4040 !
这套PID动作比较柔和 , 暴力不抖 , 航线稳定 ,
轻鬆穿龙门 , 固件是BF3.01

楼主(2017-04-04):
引用 网友B:
法师,请问想录像的话,用什么设备?

因為这台机没设计可放置高清摄录机用,
所以录像只有图传接收DVR了 !
以前我用鹰眼7吋屏,带DVR的 ,
现在用肥鯊视频眼镜, 同样有DVR录像

网友:
法師傅~求教
剛入手了KING KONG 180這台套裝,但沒有飛控組裝的長細說明,望法師傅能教道一下,感激不盡。

楼主(2017-05-07):
你那款飞控我没用过, 你可以问卖家拿飞控的详细图解资料

网友C:
好贴! 这机架还是不错的,很整洁。还可以带个运动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贴! 这机架还是不错的,很整洁。还可以带个运动相机

研究了下,运动相机还真不好放

网友C:
我是拉莫斯200,这样放的

楼主(2017-08-08):
引用 网友C:
我是拉莫斯200,这样放的

有点危险 , 炸烂相机或飞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