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尾马达挂了

楼主(2016-12-24):
前一阵炸机严重,直插地球多次尾桨脱落,终于尾马达空中挂了(估计飞了60起落)
如图一边正常磨损,另一边直接断了

视频可见有变坏的症状(建议在炸机后检查尾马达)

网友:
这种电机我坏了好多个  电刷没法救的 一般都是电刷接触部分坏了  ,堵转最容易死  ,买个定制的质量好点

网友:
有刷的通病。

网友:
有刷的舵机也是这样死的

网友A:
我每天十几电,不休息连飞,气温正常情况飞一百多电以上没问题,飞久电机阻力会变大,死是早晚的事。一定要2S电机,1S的肯定用不了这么久。

网友:
还是无刷伺服吧,杜绝病患

网友:
空心杯都是一次性的,即使能转那温度也高的离谱

网友:
哇 飞这么远 真练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