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求助

楼主(2016-12-25):
翻出几年前的丘比特V3,刚飞两分钟尾电机就不转了,等了会儿转了几下又不转了。大概是哪坏了呢?先谢了!

网友A:
尾电机坏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坏了,换新的

谢谢!另外,电机上加的电容用换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另外,电机上加的电容用换吗?

电机上的电容一般是去火花电容,不用换,除非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上的电容一般是去火花电容,不用换,除非短路

明白了,这就下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