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大神快来吧

楼主(2016-12-25):
直升机金属大齿轮盘、副齿轮哪里有卖的,知道的请指点

450,450L亚拓、飞跃、嘉迪,只要是450的都行,就是换全套金属齿,至于金属齿和塑料齿优劣就不讨论,知道的请指点,能快速加工的也行。

网友A:
什么飞机呀,金属尺轮只看到jr和哥布林有升级件,贵的一逼。直机上的金属尺轮个人感觉弊端大于塑料的。塑料的扫齿除炸机和安装失误就是厂家用料合态度问题,遇到这种问题别犹豫直接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呀,金属尺轮只看到jr和哥布林有升级件,贵的一逼。直机上的金属尺轮个人感觉弊端大于塑料的。塑料 ...

买kds360好了,大齿是金属的。或者sab的一些机型,从前到后都是皮带传动的,齿盘包括大多数齿是金属的。齿传和轴传多用尼龙,尼龙的较金属更合适

网友:
什么机型?

楼主:
450,450L亚拓、飞跃、嘉迪,只要是450的都行,就是换全套金属齿,至于金属齿和塑料齿优劣就不讨论,知道的请指点,能快速加工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