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换接收和遥控用重新调参吗?

楼主(2016-12-25):
MB
陀螺仪
换接收和遥控用重新调参吗?futaba6208sb传统接线换成华科尔D10控和接收机要重新调参吗?? 急!! 在线等!

网友A:
心理没底那就重新调吧,几下就好了

网友B:
对于我这种强迫症患者来说肯定要重新调试的,所以我只用AR72x0BX

网友C:
整体都换的估计要从新调了。中立点,偏移量每个遥控器不一样的吧何况你改成国产控了。

网友D:
MB设置和旧版设置一样吗?卡片和旧版不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