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御正常飞行的气温范围?

楼主(2016-12-25):
请问大家,御对飞行气温有要求吗?我这边零下十几二十度,不知道行不行,安全须知里面没有说温度问题。到手了一直没敢出去飞。

网友A:
不安全。。。温度太低

网友B:
原则上不建议飞。
我这边零下17°,目前飞了快有十个起落了,感觉还好,飞机工作正常,图传延迟略大,续航时间减少大约30%。——个人经验,lz慎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则上不建议飞。
我这边零下17°,目前飞了快有十个起落了,感觉还好,飞机工作正常,图传延迟略大,续航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安全。。。温度太低

网友:
就是锂电低温性能不行,其他电子器件低温应该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C:
保险的话先让电池预热一下,起飞之后先悬停,监视一下电池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险的话先让电池预热一下,起飞之后先悬停,监视一下电池温度

群里说没事,老外都在雪中飞呢。

网友:
像那个视频一样,在烧烤架上烤一下再飞

网友:
飞之前先烤烤火

网友D:
飞机不是自动有低温保护么,温度过低电压不满足条件不让起飞的好不好。前面说零下17度飞的,请问你如何关闭掉这个功能的?
正常低温我们出去飞,电池是在家里室内温度较高的地方充电,然后直接揣在怀里带出去的,到了现场掏出来20多度正好。如果电池一直放外面,零下是根本不可能解锁起飞的

网友E:
低温对飞控有无影响呀?西北冬天有点冷,会失联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不是自动有低温保护么,温度过低电压不满足条件不让起飞的好不好。前面说零下17度飞的,请问你如何关闭 ...

我电池也是装在衣服里面贴身,Mavic就装在包里没有其他保暖,不过这两次出去的时候室外温度都是-7 到-9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温对飞控有无影响呀?西北冬天有点冷,会失联么

我电池也是装在衣服里面贴身,Mavic就装在包里没有其他保暖,不过这两次出去的时候室外温度都是-7 到-9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电池也是装在衣服里面贴身,Mavic就装在包里没有其他保暖,不过这两次出去的时候室外温度都是-7 到-9左 ...

没事的,电池保证温度正常没关系的,飞起来电池温度只会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