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打不着火 高手进

楼主(2016-12-25):
小松26cc汽油机  关闭风门启动有爆燃声,然后开风门启动有爆燃声但是很难着火,偶尔着火那么一下怠速不稳定接着熄火,加油门也熄火。这是怎么回事?油针也乱了   请教高手该怎么调?这个高速油针和低速油针大概多少圈?望各位高速赐教

网友A:
油针松一下

网友B:
检查下火花塞!

网友C:
把火花塞拧下,然后装在高压线上,放在缸体外,打火,看有没有火花,是不是连续,判断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火花连续,电路无问题,在检查油路

网友D:
一个是供油不畅。一个是供油过浓

网友:
能不能给你个建议?把螺旋桨拆了  再去找问题?玩模的人有时候很容易被出现的问题吸引而忽略 旋转的螺旋桨的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针松一下

贫油吗?高速油针还是低速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下火花塞!

火花塞拆下来试了 打火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火花塞拧下,然后装在高压线上,放在缸体外,打火,看有没有火花,是不是连续,判断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方法也试了  火花塞打火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供油不畅。一个是供油过浓

泵油正常。就是启动不好着火,有爆燃声但是不能运转。偶尔运转十几秒就熄火,加油门也熄火。

网友E:
汽油机 油气混合比较稀,油针不宜太大。

网友F:
高低速油针都调到1.5圈开始,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细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低速油针都调到1.5圈开始,然后根据实际情况再细调。

调到1.5圈 。有爆燃声 偶尔运转几秒就熄火。推油们熄火

网友:
首先确保点火器,火花塞,化油器,等附件工作正常。
然后主、付油针松1.5圈。发动,肯定能着车。着不了就检查附件吧。
着车后看推油反应再决定怎么调,首先你要知道怎么调油针,调油针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的,要靠自己慢慢积累经验。比如你说的加油熄火,就要判断是贫油熄火还是富油熄火,判断错误,接下来的调整就南辕北辙了。
别人不可能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帮不到你的。

网友:
检查一下进气阀有没有漏气。

网友:
半个月前我发动机返厂了,之前和你一样情况,没有怠速转几十秒就熄火,熄火后再也打不响,后来换新的cdi后可以连续着车但是没有怠速,前前后后搞了个把月实在搞不出来了返场了

网友G:
首先,把你的油箱平放,高度与化油器保持平行最好,然后保证通大气的油管在燃油液面以上。
其次,L油针1.5--2圈为初始位置,H油针为1.5圈为初始位置(仅限于华博罗化油器,其他化油器有可能L油针为3圈才够,比如RCGF老款化油器)
你能拨着车,说明电路没多大问题。不能持续着车的原因有: 1 怠速螺丝不在正常位置导致进气量不够   2  严重的贫油   3 严重的富油   4 油管有破损  5 油箱位置过低、油管有死折或油滤有堵塞  6 最笨的是,风门没有开   7  化油内部需要清洗   8 气缸或活塞损伤  9 霍尔传感器位置偏移了导致点火提前角不对  10  实在是想不出来了

检查方法就如同上述所说, 第一,油箱位置与油箱管路的检查,第二,检查怠速螺丝有没有到位,怠速螺丝有个锥型斜角,档片位于斜角中间位置为初始位置。第三,能打着车时,准备好一字螺丝刀,迅速,但要微量,顺时针持续拧小L油针,看发动机转速变化,如果转速有提升,就逆时针调整L油针,直到转速降到快要灭火又不灭火为好。
如果你能调整好L油针了也有怠速了,我再接着说吧,先搞定第一步。

网友H:
楼主螺旋桨真是漂亮啊,建议楼主油针调到厂家建议位置,发时时风门全关,油门遥杆推到最大,启动后如果转起来了就把风门完全打开,然后立即下拉油门遥杆到差不多怠速的位置、、、如果不行就慢慢调整副油针,直到有暴燃声,就说明你接近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螺旋桨真是漂亮啊,建议楼主油针调到厂家建议位置,发时时风门全关,油门遥杆推到最大,启动后如果转起 ...

嗯  碳纤维的桨。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首先,把你的油箱平放,高度与化油器保持平行最好,然后保证通大气的油管在燃油液面以上。
其次,L油针1.5 ...

好的,码这多字辛苦了先谢谢了,我明天按您说的方法试一下  一一排除。

网友:
三针化油器油门过半之前高速油针介入很少,你可以一点点加油门看看大概到什么位置突然熄火了。
如果怠速就熄火的话把怠速调得高点,汽油机油针没有甲醇机这么敏感。
加油门就熄火一般都是太贫油,汽油机不是富油到淹缸的地步不会一下子就熄火的,反而会表现在收油门的时候收不住。

网友:
油针回复出厂圈数,打然后细调。还有 磨车台后面压点重量,感觉拉不住你的发动机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I:
汽油机打不响就完蛋,太难调1直不敢搞汽油机,甲醇机就容易调

网友:
引用 网友I:
汽油机打不响就完蛋,太难调1直不敢搞汽油机,甲醇机就容易调

这就是瞎说了。汽油机不知道比甲醇机好调多少了,甲醇机化油器的结构决定了他的油针永远没有固定位置,天冷天热潮湿干燥都要调,换种油开又要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泵油正常。就是启动不好着火,有爆燃声但是不能运转。偶尔运转十几秒就熄火,加油门也熄火。

怠速不稳,给油熄火,我DLE35RA曾遇到过这个问题,返厂后技术说“火花塞的点火头间隙过小,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