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ign 150X 调稳!

楼主(2016-12-25):
玩了很长时间的Align 150了。这次150X一发布,又买了一个。小机难调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个小东西非常难调!

150X拿回来,发现有很多的改进,最好用的怕就是APP了。不多说了大家都有经验 。

拿回来,飞起来。很稳,但是还是很不好操控,就是不听话,哈哈。
我现解机器,就是听话,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可是150X不是。
比如,你突然打方向,突然停,150方向停下后,还要甩几下!虽然很轻,但不舒服(我怛心这能飞3D吗)!
再比如,你在一个高度上想稳住 ,不升高,也不降低时,很难!有时会突然降低或升高!

这在北方话里就是很“贼”! 没有大飞机那么乖!可是大飞机开心在屋里飞吗?
所以决定调!

研究一番发现了些问题。

1、150X改了尾电机的接口,这样造成尾巴上有多余器件。虽有热溶胶,但还有松动,会产生谐振!

千万别相信画的,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很大的很重(相对于150X)。会产生谐振!
我在连接线上打上了硅胶,谐振没有了。打转向,指那打那!

可能不是好办法,硅胶很难干,不好看。

2、飞机难控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50系列ELE舵机的固定方式,有问题。
这种卡口式固定方式,很简单,但不牢固,会震动。
这就是飞机“贼”的原因。飞机调好后,不管是GAUI X2这种255桨的飞机,还是150这种飞机,都会象小猫一样呆!
我是这么整的!
a. 去掉舵机卡槽,在接触面上粘上超簿双面胶!粘上!
b. 用扎带固定。
c. 舵机后面垫上弹性物体保持水平!

3、玩这小飞机,一定要十字盘校正器。

每一次换主轴或摔了机,换件,都要调平。用肉眼是不行的。
你打外360度转,就知道了。

如果没有调平,很难操作、
如果调平了,150乖的很。

调到这里,你发现,150X乖的很,没有震动,让它怎么飞,就怎么飞。

@0@

网友:
不错啊,改天我也试试看

网友A:
不用改设计方面吧,我这套参数飞的感觉特别爽,各种翻各种摆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设计方面吧,我这套参数飞的感觉特别爽,各种翻各种摆很稳

好!

网友B:
150x 我飞了一下, 自稳模式下很呆, 但很稳定
一开3D, 太灵敏了, 悬停都很难, 同是2S小机器 , HPC100S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虽然比700灵敏很多, 但最起码我能飞
150X根本无法控制, 有时间参照楼上的也调一下, 否则浪费我17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x 我飞了一下, 自稳模式下很呆, 但很稳定
一开3D, 太灵敏了, 悬停都很难, 同是2S小机器 , HPC100 ...

关键要调中立,一定要中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要调中立,一定要中立!

是的

原來出廠沒調好中立的

亞拓是甚麼心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要调中立,一定要中立!

請問1.2.3 舵機中立點是多少?

我調來調去都好像沒調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1.2.3 舵機中立點是多少?

我調來調去都好像沒調好

我是这样的。不敢说是标准的。

1、用【十字盘校正器】来校正每个舵机都在一个水平线的。
     调的时间,可以试着推油门,让【十字盘校正器】与连杆贴上,就看清楚了。
     我调大飞机时也使用【十字盘校正器】。这个是玩150时买的。

2、调整集体螺距。

没有电子螺距规尺,也可以调遥控器螺距0度。 就是把桨拧到同一方向(你懂的)。如果两个桨
平了,没有差,就是平了。你懂的。

为什么这么调:

调中立,就是不让飞机向一个方向偏飞。飞起来可能注意不到,但是你只要一转动
飞机,就发现不好控制了! 因为飞机不平。如果你要360度,这个问题就更明显了。

再就是集体螺距,这个东西有别人的意义。但是在不飞3D的时候,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在遥控器螺距为0的时候,飞机不起飞!这很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的。不敢说是标准的。

1、用【十字盘校正器】来校正每个舵机都在一个水平线的。

我不是問你調的方法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問你調的方法

謝謝

那谁能告诉你中立点是多少?
这就是一个调的过程自然形成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谁能告诉你中立点是多少?
这就是一个调的过程自然形成的!

不知是否你智商高還是智商不足

同一樣的機形,就不能共享中立點數據?

笑死人

另外你的所謂中立點設置方法,根本就是不對的,

你的只是十宇盤調平方法,

如果三個舵機的中立點都是不對的,十宇盤被推高了的,

沒錯,十宇盤是平的,但卻不是舵機的中立點,

( 主旋翼對摺,各種各樣的虛位,不精確的,中立點有偏的可能性存在)

用腦吧

不過你智商那麼高.....都很難跟你溝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是否你智商高還是智商不足

同一樣的機形,就不能共享中立點數據?

你很聪明,好自为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很聪明,好自为之吧!

玩個遙控模型,但求樂趣,

發個貼,無非是分享

竟然連那麼簡單的數據都不願與人分享

吝嗇到如此地步,都算一絕了

----------------------

同一機型,同一控制板塊,同一的舵機,同一的安裝方法,

就不能同一的數據?智商真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玩個遙控模型,但求樂趣,

發個貼,無非是分享

调参数据还真有可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设计方面吧,我这套参数飞的感觉特别爽,各种翻各种摆很稳

请问尾拓进阶参数能发一下吗?

网友B:
今天水平调节器到了, 调了一下 , 再拷贝一下大大的参数, 飞3D稳很多了
螺距的线性比 HCP100好很多,

但那个自稳模式简直是垃圾, 不知道应该如何调, 放小机子水平, 软件里面那个杆杆是水平的, 但飞起来向前向左飞, 不是漂移这么简单
算了, 反正不用它飞,

飞了四电, 直钟摆,彩虹可以做出来(以我的屎水平), 动力简直猛得太过了,但 电池热得不得了
炸了五六次, 草地上基本零损失, 尾管弯了就用手板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水平调节器到了, 调了一下 , 再拷贝一下大大的参数, 飞3D稳很多了
螺距的线性比 HCP100好很多,

...

我从来不用什么自稳。
谢谢这个飞机的成本,加之体型。自稳!

所以你说的对,一定要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