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相位臂可以用飞越的么

楼主(2016-12-25):
我记得有一位模友说过,翻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友A:
x3 相位臂 可以自己修复的。断口处。直接打洞攻牙。 搞个 m2的长螺丝进去。然后把头切掉。在搞个 m2 孔的 球头扣就搞定。一次维修 终身使用。

网友:
我用过,没问题,不过拉杆要重新调长度,去买7075的也行,有单独的球头扣加螺纹杆卖,不过小心中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 相位臂 可以自己修复的。断口处。直接打洞攻牙。 搞个 m2的长螺丝进去。然后把头切掉。在搞个 m2 孔的  ...

这样咋取出来啊

网友A:
     这个不用取出来。x3 这个做的很坑爹。这个螺丝不是  旋进去的。而是车出来的。就是说这个螺丝是铝的。跟下面的是一体成型的。你只要磨平了。在打孔攻牙就可以了。做m2的牙但是 x3的球头扣m2.2的。你的换个球头扣。。。根m2连杆 连杆可以用长的螺丝来代替。

网友B:
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可以用,但是要加垫片才相位完美但是高度是不完美的,求完美可以买x42和x4老款头换轴承加垫片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可以用,但是要加垫片才相位完美但是高度是不完美的,求完美可以买x42和x4老款头换轴承 ...

我就打个洞 攻个牙。成本 一个螺丝的钱,只是工具都是现成的。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打个洞 攻个牙。成本 一个螺丝的钱,只是工具都是现成的。哈哈。

没有工具

网友:
河马解决的方便很好,我也是这样改的,以后炸鸡都不会断这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工具

老是攻歪了坏了两个球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可以用,但是要加垫片才相位完美但是高度是不完美的,求完美可以买x42和x4老款头换轴承 ...

在哪里要加垫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哪里要加垫片啊

宁入中联的螺丝,要垫片若干,要不相位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宁入中联的螺丝,要垫片若干,要不相位不同

相位不同会怎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取出来。x3 这个做的很坑爹。这个螺丝不是  旋进去的。而是车出来的。就是说这个螺丝是铝的 ...

谢谢你,方法很棒,就是我没钻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负责任地告诉你,可以用,但是要加垫片才相位完美但是高度是不完美的,求完美可以买x42和x4老款头换轴承 ...

这东西哪来完美,就是一个带动十字盘做同步运动的作用,起到这个作用就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哪来完美,就是一个带动十字盘做同步运动的作用,起到这个作用就够了。

相位还是很重要的。
相位不对,就相当于你打了升降100,实际上飞机动作为升降90,副翼10,这就是相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位不同会怎样啊

看我上一个回复,自己拿飞机比划一下,多想想

循环螺距必须是出现在90度方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相位还是很重要的。
相位不对,就相当于你打了升降100,实际上飞机动作为升降90,副翼10,这就是相位问 ...

对对对,我把这点给忽略了。相位臂不对会影响桨夹控制杆和十字盘球头的相对位置,从而造成混控系数不对称。使用Kbar或者 Vbar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个调参软件可以设置三个舵机位相对角度 和 每个舵机距离中心点的距离,如果知道相位臂不对称位置  等效于 舵机位置的参数的话,就可以用该陀螺仪调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对对,我把这点给忽略了。相位臂不对会影响桨夹控制杆和十字盘球头的相对位置,从而造成混控系数不对称 ...

调只是辅助,机械搞好了软件跟不上不需要动

地面就可以检查相位问题,用力掰相位器有偏移就加垫片,加到偏移时接近正确相位就行了

力度要把握好,暴力3D和温柔航线引起相位器变形的量是不同的,垫片根据自己飞行习惯自己把握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调只是辅助,机械搞好了软件跟不上不需要动

地面就可以检查相位问题,用力掰相位器有偏移就加垫片,加 ...

卧槽,我X3还没有炸叻!你就开始诅咒我炸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卧槽,我X3还没有炸叻!你就开始诅咒我炸鸡了。

我那个字诅咒你炸机了?

网友:
搞一台飞机都得车洗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