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请教一下

楼主(2016-12-25):
今天玩了一下450l,结果有点不受控制,炸了,目测损失大桨一副。现在就想请教一下,由于炸后不受控制,电机憋住了,都看到冒烟的感觉了,现在通电正常,还能用吗?有一个舵机用手只能往一个方向转,但是通电后动作没问题,还能用吗?尾杆目测有一点点弯了,但不影响传动,必须要换吗?图中那个地方螺丝断在里面了,怎么弄出来?

网友:
目测楼主损失有点大啊!

网友A:
手艺不好的话,可能要换十字盘。那螺丝取出很麻烦。
舵机估计扫齿了。
电机,闻闻是不是有糊味,如果是,那应该是漆包线的漆熔了,要么自己重绕线,要么重新买电机。
损失有点大哟。

网友:
目测要搞中级维修了

网友:
舵机明显有个是卡了,不认真检修离第二次炸机不远。有点严重

网友:
内伤严重

网友:
螺丝可能弄出来的,看你有手艺和工具不

楼主:
可怜我的荷包啊

楼主:
可以用325的大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艺不好的话,可能要换十字盘。那螺丝取出很麻烦。
舵机估计扫齿了。
电机,闻闻是不是有糊味,如果是,那 ...

有点糊味,通电还能正常运转,还能用吗?

网友:
内伤有点重啊~~~
好好检查次吧,要不下次炸了就更难找到原因了

网友:
大桨炸了就算大炸了,三轴最好换了,尾管要换,其它感觉会有问题的也都换了,舵机、十字盘也换了,旧的以后修好备用。易碎臂还是有必要的。遥控器上要设置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熄火开关。直机最要紧的是安全,如有隐患必须消除,伤到人可就不是钱的事了。损失有点大,楼主有飞越450,用它再练练吧。

网友:
十字盘得换了吧?那可真不好取,可以换富丽副厂的,还可以。电机我有过这样的现象,不过,现在还在用着。

网友:
这dfc俗称舵机杀手,所以,上易碎舵臂非常有必要。你这还算幸运的,有的直接三个全扫齿。那个有问题的舵机拆开检查一下,不行就换齿吧。别忘了润滑。尾管弯了就玩完了,换吧。推荐碳纤维管。楼主,你这炸的不轻啊!

网友:
炸成这样,主轴和横轴也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