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接收机正负极接反了还能修吧

楼主(2016-12-25):
刚才把正负极接反了,然后拉烟了。摸了一下,发现只是右边橙色的零件在发热。把那个零件换掉应该就可以了吧?有前辈修过88接收机吗?这个接收机用了好久,都有感情了,不舍得丢掉。

网友A:
那是电容,电容一般不会发热的,除非你电源芯片烧坏了短路了,找找是否电源芯片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容,电容一般不会发热的,除非你电源芯片烧坏了短路了,找找是否电源芯片坏了

谢谢指点。接反的时候我摸到是电容的那个地方发烫。等明天光线好一点的时候我再仔细找找具体是那里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电容,电容一般不会发热的,除非你电源芯片烧坏了短路了,找找是否电源芯片坏了

你只说对了一半,普通电容不会发热,但是那是钽电容,反接基本都会坏掉,并且呈短路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只说对了一半,普通电容不会发热,但是那是钽电容,反接基本都会坏掉,并且呈短路状态

又学了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说对了一半,普通电容不会发热,但是那是钽电容,反接基本都会坏掉,并且呈短路状态

原来如此,学习了!反接即短路的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电路的其他部分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学习了!反接即短路的设计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电路的其他部分了吧

这就是普通钽电容的特性,要是你直接2S直驱反接,直接baozha起火

网友(2017-02-10):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普通钽电容的特性,要是你直接2S直驱反接,直接baozha起火

我有一高压接收机,今天2s直接接,灯不亮了,该怎么修

网友:
你某宝上搜一下,青岛有修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