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鸟,油门开大bb响就叫是不是电池不行

楼主(2016-12-25):
我用的好盈50a电调,fms 64mm涵道3s版本,电池2200毫安,25c,是不是c数不够

网友A:
明显是啊。。3s2200mah25c,飞久了上飘飘机都会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啊。。3s2200mah25c,飞久了上飘飘机都会叫。。

新电池,都是新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显是啊。。3s2200mah25c,飞久了上飘飘机都会叫。。

那能不能用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电池,都是新买的

上涵道肯定不够力,特别是准备用完电的时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用呀

是可以用,只是不太够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能不能用呀

而且C数小,大电流放电比较伤电池。我的穿越机原来也有这个规格的电池,现在全都阵亡,改成控电了。。

网友B:
老虎电池非常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C数小,大电流放电比较伤电池。我的穿越机原来也有这个规格的电池,现在全都阵亡,改成控电了。。

有没有推荐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虎电池非常垃圾

有没有什么性价比高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推荐的电池

飞涵道的不是很懂。。不过像一些大牌子的,比如格氏、花牌、达普、酷点都挺不错,C数够都差不多。如果能上4S的话,穿越机用的1500mah和3S2200重量差不多,但是暴力很多,C数六十几九十几都有。。只是比较贵orz当然也可以问问本地的模友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C:
或者天凉
或者BB响设置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者天凉
或者BB响设置过高

设置3.7v,应该是电池问题吧,压降太快啦!

网友:
飞机比较能飘的话
操作也比较熟悉的话
设置成3.5也没问题
反正都是视距内
从想要降落到落到地面也就几十秒的事
而且都是低油门
不过降落常常要复飞的话,那得再多流点余量

网友:
25c小了点,凑合也能飞

网友:
不用bb响定个时间3分钟下来没问题

网友D:
小c数飞涵道电池容易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c数飞涵道电池容易鼓包

老哥用啥电池

网友:
你电池买个好点的啊,动物牌的都很垃圾的,使用寿命很短的。

网友:
天一冷也这样,电池有电放不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哥用啥电池

几乎全是达普,男爵用过两块,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乎全是达普,男爵用过两块,都不错

是多少c数的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多少c数的呢

涵道用45c,桨机25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涵道的不是很懂。。不过像一些大牌子的,比如格氏、花牌、达普、酷点都挺不错,C数够都差不多。如果能 ...

谢谢已经买了达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涵道用45c,桨机25c

好好,我也买了达普,试试

网友:
你这FMS的3S涵道用捕食者35C2200MA 的也行如果用25C的2200MA力度差一点,耗电也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置3.7v,应该是电池问题吧,压降太快啦!

3.7V是小电流(1C以下)放电的报警电压 飞远航设3.6V 飞板机/特技3.5V 飞涵道3.3~3.4V

网友:
楼主推荐你买格式,富力的电池,花牌金色的那个也特别好,千万不要买花牌红颜色的那个电池

网友(2019-04-14):
电池3s的怎么说也得35C走起吧像真机动力不够很不稳定的

网友:
建议格力花牌什么的,反正挑贵的便宜有便宜的理由贵有贵的理由